请问各位大神,我的这个电路有没有错误的地方,加了个防止电池反接功能

楼主(2019-12-16):
    这个电路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有哪位哥哥,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
    用TP4056进行充电,Q1来进行防反接?OUTB+和OUTB-接电池?电池接反,MOS不通,充不起电,是这样的思路吗?感觉有问题。

网友:
    看不清楚啊,上面是充电,下面是电池保护?
电池保护是电池保护,和电池接一起。电池肯定不能反接到保护上,要在结构上防反接。
    充电的话,TP4056本来就防反接,反接电池有电池保护的话没事。

网友:
    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截图看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