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绿油翘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2-16):
    请教一下各位,板子在-40--85度环境下使用,湿度85,已结刷了三防漆,但是板子工作一段时间后绿油翘起,脱落,漏出铜皮,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你提到“-40--85度环境下使用,湿度85”出现绿油脱落是在双85可靠性试验后还是产品的实际应用中?如果是应用,具体运行了多久。
    因为一般试验和应用中,很少会出现绿油脱落。
所以你这里的绿油脱落,我怀疑是PCB制作工艺中的不良:比如绿油与铜箔和基材的附着力不足、或者绿油固化不足等等问题
建议你找PCB的失效分析实验室,做下失效分析,确认下具体原因。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到“-40--85度环境下使用,湿度85”出现绿油脱落是在双85可靠性试验后还是产品的实际应用中?如果是应 ...

    产品已经在老化使用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