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介绍linux mount 挂载命令

楼主(2019-12-16):
挂接命令(mount)

首先,介绍一下挂接(mount)命令的使用方法,mount命令参数非常多,这里主要讲一下今天我们要用到的。

命令格式:mount [-t vfstype] [-o options] device dir
其中:

1.-t vfstype 指定文件系统的类型,通常不必指定。mount 会自动选择正确的类型。常用类型有:
光盘或光盘镜像:iso9660
DOS fat16文件系统:msdos
Windows 9x fat32文件系统:vfat
Windows NT ntfs文件系统:ntfs
Mount Windows文件网络共享:smbfs
UNIX(LINUX) 文件网络共享:nfs

2.-o options 主要用来描述设备或档案的挂接方式。常用的参数有:
loop:用来把一个文件当成硬盘分区挂接上系统
ro:采用只读方式挂接设备
rw:采用读写方式挂接设备
iocharset:指定访问文件系统所用字符集

3.device 要挂接(mount)的设备。

4.dir设备在系统上的挂接点(mount point)。

挂接光盘镜像文件

1、从光盘制作光盘镜像文件。将光盘放入光驱,执行下面的命令。
#cp /dev/cdrom /home/sunky/mydisk.iso 或
#dd if=/dev/cdrom of=/home/sunky/mydisk.iso
注:执行上面的任何一条命令都可将当前光驱里的光盘制作成光盘镜像文件/home/sunky/mydisk.iso

2、将文件和目录制作成光盘镜像文件,执行下面的命令。
#mkisofs -r -J -V mydisk -o /home/sunky/mydisk.iso /home/sunky/ mydir
注:这条命令将/home/sunky/mydir目录下所有的目录和文件制作成光盘镜像文件/home/sunky/mydisk.iso,光盘卷标为:mydisk

3、光盘镜像文件的挂接(mount)
#mkdir /mnt/vcdrom
注:建立一个目录用来作挂接点(mount point)
#mount -o loop -t iso9660 /home/sunky/mydisk.iso /mnt/vcdrom
注:使用/mnt/vcdrom就可以访问盘镜像文件mydisk.iso里的所有文件了。

挂接移动硬盘
对linux系统而言,USB接口的移动硬盘是当作SCSI设备对待的。插入移动硬盘之前,应先用fdisk –l 或 more /proc/partitions查看系统的硬盘和硬盘分区情况。
[root at pldyrouter /]# fdisk -l

接好移动硬盘后,再用fdisk –l 或 more /proc/partitions查看系统的硬盘和硬盘分区情况.应该可以发现多了一个SCSI硬盘/dev/sdc和它的两个磁盘分区/dev /sdc1?、/dev/sdc2,其中/dev/sdc5是/dev/sdc2分区的逻辑分区。我们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挂接/dev/sdc1和 /dev/sdc5。
#mkdir -p /mnt/usbhd1
#mkdir -p /mnt/usbhd2
注:建立目录用来作挂接点(mount point)
#mount -t ntfs /dev/sdc1 /mnt/usbhd1
#mount -t vfat /dev/sdc5 /mnt/usbhd2
注:对ntfs格式的磁盘分区应使用-t ntfs 参数,对fat32格式的磁盘分区应使用-t vfat参数。若汉字文件名显示为乱码或不显示,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格式。
#mount -t ntfs -o iocharset=cp936 /dev/sdc1 /mnt/usbhd1
#mount -t vfat -o iocharset=cp936 /dev/sdc5 /mnt/usbhd2

linux系统下使用fdisk分区命令和mkfs文件系统创建命令可以将移动硬盘的分区制作成linux系统所特有的ext2、ext3格式。这样,在linux下使用就更方便了。使用下面的命令直接挂接即可。
#mount /dev/sdc1 /mnt/usbhd1

挂接U盘
和USB接口的移动硬盘一样对linux系统而言U盘也是当作SCSI设备对待的。使用方法和移动硬盘完全一样。插入U盘之前,应先用fdisk –l 或 more /proc/partitions查看系统的硬盘和硬盘分区情况。
[root at pldyrouter root]# fdisk -l
插入U盘后,再用fdisk –l 或 more /proc/partitions查看系统的硬盘和硬盘分区情况。
[root at pldyrouter root]# fdisk -l
系统多了一个SCSI硬盘/dev/sdd和一个磁盘分区/dev/sdd1,/dev/sdd1就是我们要挂接的U盘。
#mkdir -p /mnt/usb
注:建立一个目录用来作挂接点(mount point)
#mount -t vfat /dev/sdd1 /mnt/usb
注:现在可以通过/mnt/usb来访问U盘了, 若汉字文件名显示为乱码或不显示,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mount -t vfat -o iocharset=cp936 /dev/sdd1 /mnt/usb

挂接Windows文件共享
Windows网络共享的核心是SMB/CIFS,在linux下要挂接(mount)windows的磁盘共享,就必须安装和使用samba 软件包。现在流行的linux发行版绝大多数已经包含了samba软件包,如果安装linux系统时未安装samba请首先安装samba。
当windows系统共享设置好以后,就可以在linux客户端挂接(mount)了,具体操作如下:
# mkdir –p /mnt/samba
注:建立一个目录用来作挂接点(mount point)
ount -t smbfs -o username=administrator,password=pldy123 //10.140.133.23/c$ /mnt/samba
注:administrator 和 pldy123 是ip地址为10.140.133.23 windows计算机的一个用户名和密码,c$是这台计算机的一个磁盘共享
如此就可以在linux系统上通过/mnt/samba来访问windows系统磁盘上的文件了。以上操作在redhat as server 3、redflag server 4.1、suse server 9以及windows NT 4.0、windows 2000、windows xp、windows 2003环境下测试通过。

挂接UNIX系统NFS文件共享
类似于windows的网络共享,UNIX(Linux)系统也有自己的网络共享,那就是NFS(网络文件系统),下面我们就以SUN Solaris2.8和REDHAT as server 3 为例简单介绍一下在linux下如何mount nfs网络共享。
在linux客户端挂接(mount)NFS磁盘共享之前,必须先配置好NFS服务端。

1、Solaris系统NFS服务端配置方法如下:
(1)修改 /etc/dfs/dfstab, 增加共享目录
share -F nfs -o rw /export/home/sunky
(2)启动nfs服务
# /etc/init.d/nfs.server start
(3)NFS服务启动以后,也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增加新的共享
# share /export/home/sunky1
# share /export/home/sunky2
注:/export/home/sunky和/export/home/sunky1是准备共享的目录

2、linux系统NFS服务端配置方法如下:
(1)修改 /etc/exports,增加共享目录
/export/home/sunky 10.140.133.23(rw)
/export/home/sunky1 *(rw)
/export/home/sunky2 linux-client(rw)
注:/export/home/目录下的sunky、sunky1、sunky2是准备共享的目录,10.140.133.23、*、 linux-client是被允许挂接此共享linux客户机的IP地址或主机名。如果要使用主机名linux-client必须在服务端主机 /etc/hosts文件里增加linux-client主机ip定义。格式如下:
10.140.133.23 linux-client

(2)启动与停止NFS服务
/etc/rc.d/init.d/portmap start (在REDHAT中PORTMAP是默认启动的)
/etc/rc.d/init.d/nfs start 启动NFS服务
/etc/rc.d/init.d/nfs stop 停止NFS服务
注:若修改/etc/export文件增加新的共享,应先停止NFS服务,再启动NFS服务方能使新增加的共享起作用。使用命令exportfs -rv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3、linux客户端挂接(mount)其他linux系统或UNIX系统的NFS共享
kdir –p /mnt/nfs
注:建立一个目录用来作挂接点(mount point)
#mount -t nfs -o rw 10.140.133.9:/export/home/sunky /mnt/nfs
注:这里我们假设10.140.133.9是NFS服务端的主机IP地址,当然这里也可以使用主机名,但必须在本机/etc/hosts文件里增加服务端ip定义。/export/home/sunky为服务端共享的目录。

如此就可以在linux客户端通过/mnt/nfs来访问其它linux系统或UNIX系统以NFS方式共享出来的文件了。以上操作在 redhat as server 3、redflag server4.1、suse server 9以及Solaris 7、Solaris 8、Solaris 9 for x86&sparc环境下测试通过

补充:

linux加载光驱

(1)使用光驱前,要先mount一下:#mount /dev/cdrom /mnt/cdrom,然后您就可以进入/mnt/cdrom目录下读取光盘内容了;
(2)当您想退出光盘时,须使用umout命令,否则光驱就会一直处于死锁状态:#umount /mnt/cd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