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贴片机旋转头气路简介

楼主(2019-12-16):
西门子贴片机旋转头气路简介

西门子旋转头气路结构主要由真空气路、吹气气路、真空/吹气转换单元三部分组成(如图1)。

真空气路:包括真空发生器、真空分配器、真空检测。四路压缩空气经过真空发生器后,形成两路真空,分别通过一大一小的两根气管连接到真空分配器上,其中,小的一路专用于PICK UP、PLACEMENT,专给取料时那个segment提供真空;大的一路用于HOLDING CIRCUIT,真空分配器将大的一路真空分成十一小路真空,供HOLDING元件用。这样便得到十二路真空供十二个SEGMENT用了。另外,由两根气管将真空分配器与真空检测连通,以检测PICK-UP、PLACEMENT和REJECT的真空值。

吹气气路:在真空发生器旁接过一路压缩空气经过一个电磁阀的开关控制后,气分两路,一路到REJECT CIRCUIT,传到NOZZLE上的气压为0。2BAR;另一路到真空/吹气转换单元,传到NOZZLE上的气压为0。15BAR,供PLACEMENT用,有一个air blow sensor对该气压进行检测。另外,气压的大小可以由如图1中所示的气压调节螺钉进行调节。
真空/吹气转换单元:如图2所示,步进马达带动一个偏心小轴承,控制PLUNGER的进与出,从而实现真空/吹气两种状态的转换。当PLUNGER被推进去时,Vacuum supply被切断,air blow supply与segment处于接通状态,如图2——1、吹气接通状态;当PLUNGER被拉出来时,air blow supply 被切断,Vacuum supply 与segment处于接通状态,如图2——2、真空接通状态。O-ring是橡胶圈,起密封防止漏气的作用。

下面看一下与旋转头气路密切相关的三个过程:取料过程——PICK-UP、贴放过程——PLACEMENT、抛料过程——REJECT。

取料过程——PICK-UP:
首先,SLEEVE在Dp-station处转到取料的角度,之后旋转头继续旋转,同时,X、Y轴也在向目标取料位置运动,等到旋转头、X、Y轴中最后一个END SIGNAL传出后,Z轴开始向下运动,接着Z轴的downward light barrier被激活发出一个END SIGNAL,步进马达立刻旋转180度,PLUNGER被拉出,segment接通真空,真空传到吸嘴NOZZLE上把料吸起,并进行pick-up真空检测;步进马达旋转180度后,保持不动,同时发出一个END SIGNAL,Z轴便向上往回运动,Z轴的upward light barrier被激活发出一个END SIGNAL,旋转头继续旋转,进入下一个取料循环。

贴放过程——PLACEMENT:
在吸嘴NOZZLE上料通过照相后,SLEEVE在Dp-station处转到贴放的角度,旋转头继续旋转, 同时,X、Y轴也在向目标贴放位置运动,等到旋转头、X、Y轴中最后一个END SIGNAL传出后,进行placement真空检测,air blow 电磁阀开启(开启时间约为65ms),与此同时Z轴开始向下运动,跟着Z轴的downward light barrier被激活发出一个END SIGNAL,步进马达立刻旋转180度,PLUNGER被推进,segment接通吹气气路,把吸嘴NOZZLE上的料贴到电路板上;步进马达旋转180度后,保持不动,同时发出一个END SIGNAL,Z轴便向上往回运动,Z轴的upward light barrier被激活发出一个END SIGNAL,旋转头继续旋转,进入下一个贴放循环。
抛料过程——REJECT:
抛料原因有两种,真空检测错误和照相识别错误,而抛料过程是一样的。首先,X、Y轴移动到抛料位置Reject position,同时旋转头旋转到第三个segment的位置,air blow 电磁阀开启,步进马达旋转180度,PLUNGER被推进,segment接通吹气气路,把吸嘴NOZZLE上的料吹掉。
下面再看看机器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与气路有关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及对策。

一、错误信息:2452 RV-head:leak in segment after placement。
原因分析:
1、plunger与其活动的内腔壁配合不好或有脏物,或plunger上起密封作用的O-ring过度磨损,引起漏气,造成真空值偏低所致。
2、真空气路的气管内有脏物或管道连接不够紧密,造成真空值偏低所致。
3、真空发生器性能不稳定所致。
对策:
1、清洁plunger与其活动的内腔壁或交换 plunger或更换 plunger。
2、清洁真空气路的气管,紧密连接好气管。
3、清洁真空发生器或更换真空发生器。

二、错误信息:2478(9)RV-head:Air kiss pressure during placement too low(high)。
原因分析:
1、如图1中的air blow supply气管连接松动。
2、NOZZLE上吹气气压没校准,小于或大于0。15BAR。
3、电磁阀动态性能不稳定或坏掉。
对策:
1、将air blow supply气管紧密连接好。
2、用西门子专用气压测试仪,对NOZZLE的吹气气压校准为0。15BAR。
3、更换电磁阀。

网友:
分享的真及时,学习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