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真空值统计分析

楼主(2019-12-16):
西门子真空值统计分析

真空值统计分析通过近一个月的真空统计和分析我们得到了以下一些结论:
统计条件:大部分PLUNGER已经使用了三个月以上。
以下结论使用范围:以下结论对测量的真空有问题起参考作用,不作为直接评价标准
  • 结论一:对于714的吸嘴OPEN真空度大于-710以下需查明原因,正常真空值处于-630至-700之间。
  • 结论二:正常情况下714的吸嘴如果每天保养时进行清洁,使用三周是不会有问题的。
  • 结论三:进行真空测量时可以连续测量几次,如果发现同一吸嘴OPEN、CLOSE真空测量结果变化超过10以上,说明真空气路有漏气或真空发生器产生真空不足。
  • 结论四:CLOSE是真空测量结果与吸嘴是没有关系的,通常我们的设备显示结果处于-890至-940 之间,但是对于同一旋转头上的所有吸嘴真空值应该差异越小越好,当差异大于20时,LEAK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此时一定要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
  • 结论五:715、717的吸嘴在OPEN时真空度基本上相差不大,一般处于-600左右,当其真空度低于-550时是不正常的。
  • 结论六:由于真空测量通常是SLEEVE到SGE1的位置时进行测量,OPEN时测量结果主要是对真空发生器产生的真空度、分配器的漏气情况、从真空检测板到分配器的气路是否漏气、PLUNGER是否漏气。
  • 结论七:真空测量时测量到的OPEN值主要与SLEEVE、NOZZLE、真空发生器产生的真空值有关系,由于PLUNGER在气路中也起作用所以也有关系,但关系应该相对较小。
  • 结论八: 通常出现LEAK错误是因为真空测量时发现CLOSE时真空差异大于了20。所以当某一SLEEVE出现LEAK时,可以进入SITEST检查该SEG在PLUNGER 关闭时的真空变化情况,如果只有一个SEG有问题,说明只和PLUNGER、每一SGE上的气管是否漏气有关,否则和分配器密封、接到真空发生器的气管、真空发生器真空产生能力有关。
  • 结论九:西门子真空测试方法是:机器先测量出OPEN、CLOSE的数值,计算出其差值,然后将差值乘上一个因子,将OPEN时的真空值加上这一数值作为一个标准,生产时取料时测量出来的真空值和这一标准比较,如果测量真空值大于这一标准,则认为有料、否则认为吸嘴上没有料。对于因子需用会分为两种:1、对与CUBIC器件,该因子为0。7-0。8。对于GF内没有选用CUBIC的器件,该因子选择为0。6左右,这样对于柱状器件,虽然会有稍稍漏气也不会认为料没有取到。
下附测量期间真空统计平均值(CLOSE)

LINE 1
80S20-1
P1
-944
80F4-6
P1
-895
P2
-910
LINE 2
80S20-1
P1
-930
80S20-2
P1
-930
80F4
P1
-913
P2
-930
P2
-920
LINE3
80S20-1
P1
-933
80F4-6
P1
-916
P2
-898
LINE 4
80S20-1
P1
-913
80F4-6
P1
-930
P2
-897
LINE 5
80F4-6
P1
-925
LINE 6
80S20-1
P1
-909
80F4
P1
-928
P2
-918

网友:
我来充电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