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xpedition 怎么转allgro ,信息丢失的多吗

楼主(2019-12-16):
请问各位,xpedition 怎么转allgro ,信息丢失的多吗

网友:
Allegro有这种转换工具吗? Mentor提供从Allegro转到Xpedition的转换工具

网友:
Allegro是可以吃Mentor的档案的。PADS的也可以。
但铜箔和pad要重新编辑

楼主:
请问下老吴,Mentor提供从Allegro转到Xpedition的转换工具,这个工具很成熟吗,转过来之后还要再重新编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老吴,Mentor提供从Allegro转到Xpedition的转换工具,这个工具很成熟吗,转过来之后还要再重新编辑吗

很成熟,不需要重新编辑

网友:
    有版本对应关系,这个比较重要,目前没有无缝转换的工具,只有相对完整,够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