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S/80F点检指导书

楼主(2019-12-16):
西门子80S/80F点检指导书

1 目的
指导西门子贴片机的年度点检工作,监控设备运行状态,保证设备处于最优状态下工作,降低设备故障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保证产品品质。
2 范围
适用于西门子80S20、80S25、80F4、80F5、80F4-6 贴片机
3 工作指引
3.1工具准备:
①工具一套;②万用表一台;③示波器(两条线,一个探头)一台;④BELT TENSION(皮带张力测试仪)一个;⑤AXIS TEST BOX(轴动态特性测试盒)一个;⑥0.2MM塞尺 一把;⑦数字压力表;⑧贴片用铝板一块,0402测试用贴片电阻一盘 ⑨STAR零点校准仪;⑩CALIBRATE PIECE玻璃片,756吸嘴24个。
3.2资料准备:西门子ADVANCED TRAINING E4S+S4S手册
3.3 控制箱、驱动箱清洁
3.3.1关机器电源,拆出控制箱内控制卡,使用精密电子清洁剂将之清洁干净,并用防静电风枪将PCB吹干。
3.3.2拆出驱动箱内的各控制卡,使用精密电子清洁剂将之清洁干净,并用防静电风枪吹干。
3.3.3拆出马达上可直接拆下到的C刷,用吸尘器清洁C刷孔内的C粉,并将C刷清洁后装回原位置。
3.4 PCB SONAR SENSOR 灵敏度调整 参照培训教材 7.1.1 adjustint the sonar beros
3.4.1 开机——将轨道宽度调至PCB宽——用手将板移到需要调整的感应器上——检查感应器信号处理盒LED是否亮——逆时钟调设定螺丝到尽头——检查LED是否亮(亮则感应器坏)——顺时针方向调调整螺丝到LED亮——将PCB水平向上升高10mm左右——检查信号信号灯正好熄灭则调整结束,否则重新调整一次。
3.4.2 分别调整(或按上面最后一步检查)INPUT、CENTER、OUTPUT 轨道段的感应器工作是否正常。
3.5 调整位置感应器和防撞板 参照培训教材 7.1.3 anti crash board and distance sensor
3.5.1 将机器运行参考点——用电压表检查防撞板上MP2和MP10间的电压——将两梁架移至间距40MM——检查电压表电压是否为7+/0.3 V,否则调GANTRY上位置感应器的灵敏度——将两梁架移至间距250MM——检查电压表电压为1V,否则调整位置感应器灵敏度——反复调整达到以上要求值
3.5.2 接上一步——将两表笔连至MP1、MP2——将两GANTRY靠在一起——调防撞板上的POTR94到电压表读数为0+/-0.3V——将两GANTRY移至间距250MM——调POT R95使电压表读数至10+/-0.3V——再重复以上过程检查一次
3.6 AIR KISS(吹气量调节)参照培训教材8.8 vaccum/air kiss system
3.6.1 Placement circuit Airkiss检查和调整
⑴ 进入SITEST
⑵ head reference run
⑶ 选择“Head board”菜单—-进入Placement circuit 菜单—-点击“switch to air kiss”使气路处于吹气状态
⑷ 用数字气压表测量贴片位置714吸嘴的真空
⑸ 调节右边的螺丝旋钮使气压表读数为0.15BAR,如下图所示。
3.6.2 Reject circuit Airkiss检查和调整
⑴ 进入SITEST
⑵ head reference run
⑶ 选择“Head board”菜单—-进入Reject circuit 菜单—-点击“switch to air kiss”使气路处于吹气状态
⑷ 用数字气压表测量抛料位置714吸嘴的真空
⑸ 调节左边的螺丝旋钮使气压表读数为0.20BAR,否则调节左边螺丝旋钮达目标值,回头检查贴片为AIR KISS 并调节到目标值,保证Reject、Placement回路气压都处于目标值
3.7、检查Plunger与Valve Housing的间隙 参照培训教材:8.8.4 stepper motor
3.7.1 贴片位置
进入SISTEST——运行参考点——进入HEAD BOARD菜单——进入CLOSE PLUNGER状态——用塞规检查PLUNGER 头与VALVE HOUSING 间间隙0.2MM,如果间隙不对,松开马达固定螺丝。
3.7.2抛料位置
检查方法同上。
3.8 皮带张力调整 参照培训教材部件安装的个章节
检查各轴皮带张力,如达到下表要求的范围,则按下表数值进行调整。
测量工具: BELT TENSION(皮带张力测试仪)
皮带张紧度用张紧频率来衡量,手册中的推荐值如下表:

皮带类型
皮带张紧频率
测试位置
X轴短皮带
275±20Hz
中心位置测量
X轴长皮带
41±1Hz
把头推到边上,中心位置测量
Y轴皮带
46+2Hz
皮带的连接处到马达驱动轴600MM的中心位置处测量
IC-Z轴皮带
190±5Hz
无特别要求(80F)
RV-Z轴皮带
185±5Hz
无特别要求
Component table cutter皮带
30±5
无特别要求
3.9 检查并调整RV-S轴零点 参照培训教材7.2.1
3.9.1检查,可以参照以下矫正时判断矫正结果是否合适的方法
3.9.2校正
⑴ 进入SITEST,RUN ALLAIXS REFERERCE,然后点击“ ”进入“RV HEAD”界面 再点击“ ”进入轴功能界面,选中Star轴。
⑵ 进入POSITION EDIT中,记下“zero point corection”中的原来的零点校正值,然后输入“0”代替后accept。
⑶ star 轴reference run。
⑷ 关掉star轴的伺服开关。
⑸ 把Segment 1顺时针转到最下方(即取料位置)。
⑹ 拔下Sleeve 1 ,装上校正工具,插入校正销。
⑺ 正、反转动Star轴,左右用力均匀,使Star轴Segment 1左右内孔壁分别与校正销接触,分别记录两个位置读数,可用两种方法读数:一是点击其它轴,再点击回Star轴则可读出Star轴的当前位置,二是借助Axis test box来读数。
⑻ 计算以上两个读数平均值,将平均值输入zero point corection中作为Star轴零点的校正值。
⑼ 拆下校正工具,装上Sleeve 1,打开Star轴伺服开关。
⑽ Star轴reference run,之后检查当前位置是否为“0”,再重复操作几次,检查两读数平均值是否为0+/-3,否则需重作。没问题则save data 。
3.10 X、Y TRACK SINGAL 检查与调整 参照培训教材11 TRACK SINGAL ADJUSTMENT
3.10.1 X、Y轴的Track-Signal检查和调整
⑴ 工具--
OSCILLOSCOPE(示波器Tektronix TDS 220)带电源线,
TRACK-SIGNAL-TESTER,示波器与TRACK-SIGNAL-TESTER
连接的两根信号线,小一字无感螺丝刀,公制内六角扳手
⑵ 准备工作--连线:
a. 连接示波器与TRACK-SIGNAL-TESTER
(TRACK A连CH1 ,TRACK B连CH2)
b. 连接TRACK-SIGNAL-TESTER上的CABLE线与GANTRY上Y轴转换
板C0004的连接器X11(X轴连C0005/X20,DP轴连Y0010/X15)
c. 连接示波器电源线
⑶ 打开TDS220示波器电源开关,等待约15秒钟,屏幕上出现纵横交错成格子的画面。按一下示波器上的“DISPLAY”键,再按与屏幕上“格式”字样
对应的空白键至“格式”两字下方出现“XY”(另显YT)。在“VERTICAL” 栏下分别转动POSITION CURSOR1与CURSOR2旋钮,使光标移至屏幕中心。 再分别旋动两个“VOLTS/DIV”旋钮,使屏幕左下角CH1与CH2的设置均为 500MV。TRACK-SIGNAL-TESTER上旋钮由Oscilloscope-Cal。转到SINE AMPLIFIER-INPUT,用手前后移动Y轴,正常情况下可看到一个直径1.2V 的圆,中心基本与屏幕中心重合;将旋钮转到SINESMPLIFIIER-OUTPUT,正常情况下看到一个直径1.8V的圆,中心基本与屏幕中心重合,如果圆的 中心偏离,可通过调C0004板上的A或B电位器旁边的“O”电位器校正;如果圆的直径大于或小于1.8V,可通过调A或B电位器校正。
开主电源——将测试盒连到C0004之 X11(Y)和C0005之X20(X)上——将测试盒的信号连到示波器:TRACK A到输入口1,TRACK B到输入口2——调校示波器——将测试盒开关置于“oscilloscope cal.",用POS开关将示波器显示的BEAM移到屏幕中心示波器调整状态
channel
signal
coupling
Y-deflection
time
trigger
CH1
Track A
DC
0.2v/div(x/y-mode)
5ms
auto
CH2
Track A
DC
0.2v/div(x/y-mode)
5ms

示波器的PE保护一定要使用
将测试盒旋钮开关转至“SINE AMPLIFIER INPUT”——用手移动X、Y轴——如果ENCODER读头与光尺间距离正确应该在显示屏上显示一直径1。2V的圆——将测试盒开关转至“SINE AMPLIFIER OUTPUT”,这时示波器上两波相差应为90度,幅度为1.8V,调成圆波时应产生一直径1.8MM圆
3.11 DP轴TRACK SINGAL检查与调整 参照 培训教材11 TRACK SIGNAL ADJUSTMENT
DP轴TRACK调整方法如上,只是测试信号由板Y0010板的X15插头引出
3.12 IC-Z轴零点检查和校正 参照培训教材7.3.2 zero point correction z-axis ic-head
3.12.1 检查
SITEST——IC HEAD——AXES——Z AXES——IC-Z REFERENC ——关轴控制卡开关——手动将轴移动到最高位置——检查读数是否-10 DIGITAL
3.12.2 校正
如果检查不正确,则需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校正:
⑴ 进入SITEST,点击“ ”进入IC头功能界面, 点击“ ”进入轴功能界面,选中IC-Z轴。
⑵ 在Position-Edit中将Z轴零点校正值改为“0”,然后Accept。
⑶ Z轴 reference run。
⑷ 关掉IC-Z轴的伺服开关。
⑸ 关掉IC CLAMP,用手把 Z轴推到最高点(upper end stop位置)。
⑹ 读取Z轴在最高点时的值。可用两种方法读数:一是点击其它轴,再点击回Z轴则可读出Z轴的当前位置,二是借助Axis test box来读数。
⑺ 将最高点的读数值+10作为新的零点校正值,如最高点的读数为-132,则新的零点校正值= -132+10= -122 ,然后把此值输入“zero point correction”中,accept。(Z轴往下运动为正)
⑻ 打开IC-Z轴伺服开关。
⑼ Z轴 reference run ,再检查到上极限时是否为-10DIGITAL。
⑽ 如没问题则SAVE DATA。
注意:a、做校正之前,将GANTRAY 移到较空旷的位置,保证IC-Z轴向下运动时无阻碍;b、若在第5步输入“0”后Z轴做不了REFRENCE RUN,而是向下运动至最低位而停掉。此时需将轴皮带取下,再让Z轴做REFRENCE RUN 时,把Z轴开关“开关”一下,再将Z 轴推到较高位置后装上皮带。
3.13 IC-D轴零点检查和校正
3.13.1 检查
3.13.2 校正
如果检查不正确,则需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校正:
⑴ 用手装上416的吸嘴,安装时注意将吸嘴逆时针旋转并使吸嘴的小圆点与吸嘴卡片上的圆点靠近。
⑵ 进入SITEST,点击“ ”进入IC头功能界面, 点击“ ”进入轴功能界面,选中IC-D轴。
⑶ 在Position-Edit中将D轴零点校正值改为“0”,然后Accept。
⑷ D轴 reference run。
⑸ 关掉IC-D轴的伺服开关。
⑹ 推动GANTRAY 至IC CAMERA上方,按“ALT+ 7”切换到 IC CAMERA界面 。
⑺ 用手 转动IC-D轴 ,使吸嘴上的小圆点至屏幕的左下角,并使416的吸嘴与屏幕平行,如下图所示。

⑻ 读IC-D轴的当前数值,并把该值输入作为零点校正值。
⑼ 打开D轴伺服开关。
⑽ D轴 REFRENCE RUN ,如没问题则SAVE DATA。
3.14 各伺服卡TACHO与P-GAIN的检查与调整 参照培训教材14 DYNAMIC ADJUSTMENT 80S20/F4
3.14.1 各伺服卡TACHO调整为0+/-5
3.14.2 各伺服卡P-GAIN调整参照培训手册,调整到波形和相应轴波形类似。
4 表格与记录
4.1 西门子贴片机年度点检表
5 安全注意事项
5.1 IC-Z轴做校正之前,将GANTRAY 移到较空旷的位置,保证IC-Z轴向下运动时无阻碍;若在第5步输入“0”后Z轴做不了REFRENCE RUN,而是向下运动至最低位而停掉。此时需将轴皮带取下,再让Z轴做REFRENCE RUN 时,把Z轴开关“开关”一下,再将Z 轴推到较高位置后装上皮带。
5.2 拆机器线路板、碳刷进行保养时一定要在关电状态下进行。同时将拆下的控制板、碳刷装回原位置。
5.3 点检参与人员一定需要参加过专门培训或经过相关人员授权。
5.4 点检过程中要做好静电防护工作。
5.5 矫正旋转头零点时,在给伺服送电运行REFERENCE时要将调校JIG取下,否则会卡坏旋转头。
5.6 拆装旋转头时,要先将旋转头偏转15度,避免PLUNGER被撞坏。
6 补充说明
6.1 点检每条线需要两天时间
6.2 点检正常情况下每年进行一次,如果发现设备状态不正常也可根据需要安排实施。
7 参考文件
《西门子贴片机培训手册》

网友:
每天都是知识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