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噪声通过无源有耗器件后究竟会不会衰减?非常感谢!

楼主(2019-12-16):
有谁知道噪声通过无源有耗器件后究竟会不会衰减?非常感谢!

网友:
不会!!
这样说好了
Thermal Noise = -174 dBm/Hz   对吧
经过一个3 dB的衰减器 (不限频率)
请问Thermal Noise会变多少?
-177 dBm/Hz ?
不对!!  是-171 dBm/Hz

网友:
    热噪音不会,正如版大criterion所说。如果噪音也包括输入信号中的噪音,那就是会,因为信号中的噪音也是信号,只是不受欢迎而已。对于大功率信号而言,热噪音对信号本身的信噪比影响甚小,所以一般并并不关心noise figure。

网友:
    楼上两位大神一出面,话题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