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刚刚接手波峰焊。现发现二极管上锡不良。

楼主(2019-12-16):
本人刚刚接手波峰焊。现发现二极管上锡不良,工艺流程:卧插—立插—smt红胶—手插件—波峰焊。
不良图片如下,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这里要分析几点:1、板上共有几个这样的二极管,缺陷位置是否固定、缺陷数量多少2、单板过波峰焊的方向,是不是都和二极管的长边方向垂直,要排除器件本体的阴影效应。

3、器件的焊端可焊性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