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门子与旧西门子贴片机比较

楼主(2019-12-16):
新西门子与旧西门子贴片机比较

1、吸嘴型号改变,老线 711 713 714 715 717。。。
新线 911 913 914 915 917 。。。

新线还使用904 吸嘴。

另:935、937等(中间数字为3)为防静电吸嘴,区别是吸嘴上多一圈蓝色色环,同时吸嘴开口也有改变,可代替915、917使用,但在吸嘴软件配置上也要做相应的更改,不能用915、917的软件配置来使用935与937吸嘴。

2、新机型为80S25HM或80F5HM ,HM 指HEAD MOUDLE,意为可上6个SEGMENT 或12个SEGMENT 的头。80S25HM使用502软件,80F5HM使用406软件,LC 使用502软件,其中SC 502软件界面改变较大。

3、新西门子X、Y、STAR 马达改为交流马达,用手转动时STAR马达一定要将伺服开关关掉,当转动STAR马达后再开时,有时马达会抖动的厉害,此时需将安全盖打开,用手扶住马达,不让它抖动,直到马达抖动不厉害为至。

4、LC 更新为502软件后,WPC 坐标系统改变,具体可到机器上看WPC上的标识。影响是TRAY 的数据变了,与老线不兼容。整个机器的坐标系将LOC1与LOC2 合并,不再定义LOC2区,另在LC 的 FEEDER 编辑中可双击TRAY 区域,直接进入TRAY 盘编辑。

5、气动TABLE 换上后要用手压一下,看是否放平稳,换完TABLE 后将气管拆下。

6、真空发生器改进,真空值比老线有所提高,大喷嘴结构有变化,同时增加了两个O-RING 做密封。真空值比老线提高大概为50左右,飞料有改善。

7、SLEEVE 有改进,卡吸嘴的O-RING 用滚珠代替,据说稳定性提高了,可贴0201的料。

8、RV-HEAD的半个头用4个螺钉固定(非三个),拆头要使用3MM的T型内六角。头板改动较大。SC502软件的各控制卡芯片可直接在软件中下载程序(SITEST中,我们没有此权限 ),目前已发现2台80S25HM的头板EPROM 软件不正确,但关机重开又会将软件自动下载正确,估计是软件设置有问题。

9 、切刀改为汽缸驱动的方式,目前汽缸运动时会有振动,导致一金属片发出喀嗒喀嗒声音。不会影响生产与机器,西门子会为我们解决。

10、80S25HM 的控制方面多了一个TANSPORT CONTROLL 控制卡(控制箱的最右边),GEM 集成在软件中,只在SC上多了一个网卡,没有单独的GEM 控制器和硬盘。

11、80S25HM 的NOZZLE CHANGER 改变为8个区,位置也发生的变化。

12、80F5HM没有配FC CAMERA。

13、80S25HM(502软件)做REFERNCE RUN 时OUTPUT CONVEYOR 不运动。

14、炉前的过板机与下板机有通讯,下板机有空集板箱并置于AUTO 状态时炉前的过板机才能自动过板。

网友:
这比较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