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贴片机接口信号浅析

楼主(2019-12-16):
西门子贴片机接口信号浅析

一、SMEMA接口标准
    在分析西门子贴片机接口信号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SMEMA接口标准。
    SMEMA(SuRFace Mount Equtp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即表面组装设备制造商协会的简称,该协会制订了一系列标准,SMEMA接口标准只是其中之一,该标准为表面组装设备之间的pcb板传送提供了协议,表面组装设备必须至少满足该标准所定义的要求,但该标准并不定义了设备的全部接口。为适合该标准要求,可对设备接口进行适当的设计或者通过专用的转接器来实现。图1为SMEMA接口示意图:
图1:
图2:
说明:1、电气连接:每台设备应能为SMEMA接口提供独立的电源和接地,以及ON/OFF(即高电平、低电平)的控制信号;2、接地:要提供接地端; 3、为保证pcb的正确传送,必须采用1或2根信号线来连接“无板”和“有板”信号。
    这些信号的时序图如图2,这些信号可通过光敏三极管或继电器获得。基本要求是:30V,10mA。在10mA时,输出“LOW”不能超过0.8V。逻辑关系如下:
· 当机器A有板(即触点闭合)以及机器B无板(触点闭合)时,机器才开始送板;
· 只要机器A有板,则产生“有板”信号,只要机器B无板,则产生“无板”信号,但只有两触点同时闭合时机器才送板;
· 板离开机器A之后触点断开;
· 机器B收到板之后触点断开;
· 机器至少在每种信号产生之后的50ms才开始送板;
· 一旦机器A和机器B的触点闭合,但板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既不离开A也不到达B,则应产生错误信息。
二、西门子贴片机的接口信号
2.1 根据以上分析,对西门子的接口信号说明如下:
· 西门子贴片机之间用于通讯的送板信号有4个:request、permission、transferred和Recieved,符合SMEMA接口标准;
· request是“有板”信号,即上一台机的output有板时会输出一高电平(24V),permission是“无板”信号,即下一台机的input无板时会输出一高电平(24V);
· 当上一台机“有板”,下一台机“无板”时,即request和permission信号同时有效(高电平,24V)时,机器开始送板(即上台机的output皮带和下台机的input皮带同时运转);
· 当板离开上台机的output感应器时,request信号变为低电平(0V),同时产生一transferred信号(高电平),表示“板已送出”;
· 当下台机的input感应器感应到送出的板,这时permission信号变为低电平,同时产生一recieved信号(高电平),表示“板已收到”,同时上台机的tranferred信号变为低电平。
· 如果上台机送出的板,在预定的时间之内未到达下台机,则产生transport错误提示;
· transferred和recieved信号用于:1)控制马达停转;2)机器通过2个信号的收发来判断transport错误。
·
以下是图示的详细说明:
·
·
1、上台机的output和下台机的input都没板

2、上台机的output有板,下台机的input无板,PCB开始传送

3、PCB在传送中
4、PCB到达下台机,传送过程完成

2.2 两台贴片机之间的SMEMA通讯是如何连接的
两台机的SMEMA接口信号是通过一块光耦合电路板“A4”来连接、通讯的,如下图:

〔A4板〕
两台西门子贴片机的SMEMA接口连接如下图所示:

    即上台机的X4kg接口跟下台机的X3kg接口连接,连接线为20pin的数据线,其中的4根,14、15、18、19pin分别对应SMEMA的recieved、permission、transfferd和Request 4个信号,4个信号说明如下:
2.3 recieved、permission、transfferd和Request 4个信号的含义 X3kg〔连到上台机〕:

X4kg〔连到下台机〕:

· 当80S的Output 有板时,则通过X4kg/19的连接线输出一“requset”信号〔30VDC〕到80F的X3kg/19,此时80S的V8和80F的V4显示灯亮,表示80S的output 有板,可以送板;
· 当80F的Input 无板时,则通过X3kg/15输出一“permission”信号到80S的X4kg/15,此时80S的V1和80F的V5显示灯亮,表示80F的Input 无板,可以接板;
· 当“request”和“permission”信号同时有效时,激活80S的output皮带和80F的input皮带;
· 板离开80S的output之后,80S通过X4kg/18送出一“transferred”信号到80F的X3kg/18,表示“板已送出”;
· 当板到达80F的Input sensor,则80F输出一“recieved”信号,皮带停转,并通过
X3kg/14送至80S的X4kg/14,表示“板已收到”。
·
注:80S代表上台机,80F代表下台机。
三、MC如何处理接口信号
从下图可以看出,sensor信号、MC和马达之间的关系:

    sensor信号经A4转换单元处理再经I/O进行A/D转换后给MC处理,MC再通过I/O卡把控制的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经Half bridge board放大后驱动皮带马达。
四、实际应用:超长板撞板解决方案
详细请看罗奕写的《超长板撞板原因及解决方案》,这里作为一个应用实例稍作说明。
4.1、解决思路
从撞板的原因来看,撞板发生在80F的Input conveyer 和Center conveyer 接头处,要根本解决撞板问题,就要求80F Center conveyer有板时,80F Input conveyer 不能进板,如下图:
从前面分析可知,80S向80F送板是由80S发出的“request”信号和80F发出的“permission”信号共同决定的,即只有当“request”和“permission”信号同时有效时才送板,因此我们可以用80F的center sensor信号来控制 “requst”和“permission”信号的发送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4.2 解决方法
接线原理图如右图:
K-----机械开关
A----继电器线圈
K1、K2-----继电器常闭触点
其原理为:
· 生产普通板时,断开开关K,继电器不受Center sensor信号的控制,且K1,K2为常闭触点,不影响原来信号的正常通讯;
· 若生产超长板时,将开关K闭合,则继电器受到Center sensor信号的控制;
1)若80F的center有板,则输出24VDC的电压,使继电器线圈A通电,K1、K2常闭触点断开,此时“request”和“permission”信号无法传送,因此即使这时候80S的output有板,80F的input无板也不会送板;
·
2)一直到80F的center无板时,继电器线圈断电,K1和K2闭合,使request和permission信号接通,80S20和80F4的SMEMA通讯恢复正常,这时候如果80S的output有板而80F的input无板,则会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