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5V 170kHz方波 频率采集

楼主(2019-12-16):
    1. 有没有好的频率采集芯片,输出为电压信号
2. 我想分频 如8 倍分频,然后电阻分压,单片机上升沿中断定时  这种方法可以吗

网友A:
    用方法2,用单片机的定时器,我用Arduino Nano做过32kHz--192kHz采集,Arduino时钟频率16MHz,192kHz直接去中断口,不用分频。

网友:
    单片机里一般有脉冲计数器,这个频率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方法2,用单片机的定时器,我用Arduino Nano做过32kHz--192kHz采集,Arduino时钟频率16MHz,192kHz直接去 ...

谢谢! 到时候试试  现在方案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