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抑制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的区别

楼主(2019-12-16):
    稳压二极管(Zener Diod 齐纳二极管)
原理:它工作在电压反向击穿状态,当反向电压达到并超过稳定电压时,反向电流突然增大,而二极管两端电压恒定B分类:
  从稳压高低分:低压稳压二极管(<40V);
      高压稳压二极管(>200V)
      从材料分:N型
      C.主要参数
  ①稳定电压VZ:在规定的稳压管,反向工作电流IZ下,所对应的反向工作电压。
  ②稳定电流IE
      ③动态电阻rZ ;
  ④最大耗散功率 PZM
  ⑤最大稳定工作电流 IZmax 和最小稳定工作电流 IZmin⑥温度系数at,温度越高,稳压误差越大
      D.用途

      ①对漏极和源极进行钳位保护
      硅稳压二极管稳压电路
  它是利用稳压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特性稳压的,由于反向特性陡直,较大的电流变化,只会引起较小的电压变化。
      瞬态抑制二极管简称TVS
      1.特点:
      在规定的反向应用条件下,当承受一个高能量的瞬时过压脉冲时,其工作阻抗能立即降至很低的导通值,允许大电流通过,并将电压箝制到预定水平,从而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损坏。
  反映速度快(为pS级), 体积小,箝位电压低,可靠性高双向TVS适用于交流电路,单向TVS一般用于直流电路。
  2.分类:
  按极性分为单极性和双极性两种
      3. 符号:Symbol
      5. 检测二极管的方法
      用万用表R×1k挡测量管子的好坏
      ①对单极型的TVS,按照测量平凡二极体的方法,可测出其正、反向电阻, 一般正向电阻为4k5左右,反向电阻为无限大 。
      ②对双向极型的TVS,任意调换红、黑表笔测量其两引脚间的电阻值均应为无限大,否则,申明管子机能不良或已经损坏。
      6.交流电路应用举例:
      直流线路采用单向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交流则必须采用双向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
      交流是电网电压,这里产生的瞬变电压是随机的,有时还遇到雷击(雷电感应产生的瞬变电压)所以很难定量估算出瞬时脉冲功率PPR。但是对最大反向工作电压必须有正确的选取。
  一般原则是交流电压乘1.4倍来选取TVS管的最大反向工作电压。直流电压则按1.1~1.2倍来选取TVS管的最大反向工作电压VRWM。下图给出了一个微机电源采用TVS作线路保护的原理图
           PESD5V0S1BB详细规格
      类别:TVS - 二极管
  描述:DIODE BIDIR ESD PROTECT SOD523
  系列:-
      制造商:NXP Semiconductors
      电压_反向关态(典型值):5V
  电压_击穿:5.5V
  功率333W444:130W
  极化:双向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
  封装/外壳:SC-79,SOD-523
      供应商器件封装:SOD-523
  包装:Digi-Re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