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软件优缺点

楼主(2019-12-16):
新手报道!各位SI仿真大佬,请问仿真SI哪个软件比较适合系统级仿真?HFSS siwave? ADS?求指导

网友:
    听说HFSS比较好

网友A:
    如果是系统级仿真,建议用CST、ANSYS套装;如果是板级仿真,可以用sigrity、hyperlynx;如果是电路仿真,可以用ADS;如果是建模,建议用HF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系统级仿真,建议用CST、ANSYS套装;如果是板级仿真,可以用sigrity、hyperlynx;如果是电路仿真,可 ...

    分解好详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系统级仿真,建议用CST、ANSYS套装;如果是板级仿真,可以用sigrity、hyperlynx;如果是电路仿真,可 ...

    你好,再请教一下,系统级仿真,板级仿真以及电路仿真主要区别在哪?就是这是三个定义区别在哪里?

网友:
    系统级指整机,板级指整机中的一块板,电路级指板上某个局部电路或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