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等长差分线的重要性

楼主(2019-12-16):
    请教下等长差分线,是等长更重要还是差分更重要?

网友A:
    等长更重要,确切的说是等时更重要,另外,要确保被干扰的幅度基本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长更重要,确切的说是等时更重要,另外,要确保被干扰的幅度基本相同

收到,谢谢

网友:
    高速信号都很重要,等长也是有一定的范围。不用太精确,根据总线速度和芯片要求把握。差分抗干扰强,高速信号必须的。

网友B:
    个人觉得差分比较重要,差分走线了长度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差分比较重要,差分走线了长度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1误差还是挺大的。
2当然是等长更重要啊。
    3误差做到5mil基本能满足绝大多数的应用场景。

网友:
    :lol:lol:lol:lol

网友:
    等长重要一些。不然信号到达的时间误差太大了。

网友:
    高速信号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