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跳出异常窗口

楼主(2019-12-17):
    AD在封装管理的使用中出现如下图片还有plase waite a moment 这是什么情况 哪位大佬可以解释一下呀!

网友:
    在我的电脑系统盘中找到下面目录: (注;如果看不到,需要取消隐藏文件选项。)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Altium\AD 10 {1120C30B-57B0-492A-9020-0B1D69193481}        在这个目录中发现5个文件: Advsch.dft    Advsch.MMsdft  DXP.RAF  DXP.RCS  UserTools.TLT 全部移走或者删除。。重启AD10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