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TXD怎么不显示??

楼主(2019-12-17):
从网上找的,试了一下,TXD一直没显示,,,
c51+keil+proteus+虚拟串口+串口助手,模拟串口通讯,我想学习模拟一下,为后面学习labview单片机串口通讯做准备,

程序:

#include <reg52.h>

void init();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0xff;
        init();

        while(1)
        {
                IF(RI)                                        //RI=1,判定为串口接收到了数据,RI要清零,
                {
                RI=0;
                temp=SBUF;

                else
                {
                        P1=temp;
            }

void init()

        TMOD=0x20;   //设置T1工作方式为方式2
        TH1=0xfd;          //给定时器高位装初值
        TL1=0xfd;          //给定时器低位装初值
        TR1=1;           //开定时器
                      //以上是设置波特率
        SM0=0;           //设置串口通讯方式为方式1
        SM1=1;
        REN=1;           //串口是否接收数据的开关
}

proteus图:

网友:
你的程序只有单片机接收数据部分,没有单片机发送数据部分,所以单片机是不发送数据的

网友:
是的,程序需要接收部分和发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