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检测项目:摄像头配置指令模块ov7670_para代码解析

楼主(2019-12-17):
边缘检测项目:摄像头配置指令模块ov7670_para代码解析

作者:肖肖肖

本文为明德扬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摄像头配置指令模块ov7670_para的功能:列出了配置ov7670的寄存器的配置方式,包括了配置寄存器的顺序、是否读寄存器、是否写寄存器以及寄存器的地址和写入寄存器的数据。

一、信号意义
信号
类型
意义
reg_cnt
内部信号
表示配置164个寄存器的顺序。
add_wdata
内部信号
拼接的18位指令信号。
最高位表示读使能:1读使能有效,0读使能无效;
次高位表示写使能:1写使能有效,0写使能无效;
中间8位表示需要操作的摄像头寄存器的地址;
低8位表示要在指定的寄存器中写入的数据。

二、举例说明

第1行,REG_NUM用来表示要配置的寄存器个数,164表示需要对164个寄存器进行操作。
reg_cnt中的01234等,则表示配置寄存器的顺序。第4行代码最先配置,然后是第5行至第8行。
add_wdata的结构如下表:
读写属性(2bit)
地址(8bit)
数据(8bit)
读写属性:0表示不操作;1表示写操作;2表示读操作;3表示先写后读操作。

例如第4行,add_wdata的值为{2’b11,16’h1204}。表示先产生写命令,写数据为8’h04,写地址为8’h12。然后再产生读命令,读地址为8’h12。
例如第5行,add_wdata的值为{2’b10,16’h40d0}。表示产生读命令,读地址为8’h40。
例如第6行,add_wdata的值为{2’b01,16’h3a04}。表示产生写命令,写数据为8’h04,写地址为8’h3a。
例如第7行,add_wdata的值为{2’b00,16’h3dc8}。表示不产生任何写命令和读命令,跳过。

三、参考代码
下面展出本模块的设计,欢迎进一步交流,如果需要整个工程源代码,欢迎与本人联系。

Parameter       REG_NUM =       164;
always@(*) begin
            case(reg_cnt)
                 0   :  add_wdata = {2'b11,16'h1204};        //复位,VGA,RGB565  (00:YUV,04:RGB)(8x全局复位)
                1    : add_wdata = {2'b11,16'h40d0};        //RGB565,  00-FF(d0)(YUV下要改01-FE(80))
                2    : add_wdata = {2'b11,16'h3a04};     //TSLB(TSLB[3], COM13[0])00:YUYV, 01:YVYU, 10:UYVY(CbYCrY), 11:VYUY
               3    : add_wdata = {2'b11,16'h3dc8};        //COM13(TSLB[3],  COM13[0])00:YUYV, 01:YVYU, 10:UYVY(CbYCrY), 11:VYUY
                4    : add_wdata = {2'b11,16'h1e31}; //默认01,Bit[5]水平镜像,Bit[4]竖直镜像
                5    : add_wdata = {2'b11,16'h6b00}; //旁路PLL倍频;0x0A:关闭内部LDO;0x00:打开LDO
                6    : add_wdata = {2'b11,16'h32b6};        //HREF  控制(80)
                7    : add_wdata = {2'b11,16'h1713};        //HSTART  输出格式-行频开始高8位(11)
                8    : add_wdata = {2'b11,16'h1801};        //HSTOP  输出格式-行频结束高8位(61)
                9    : add_wdata = {2'b11,16'h1902};        //VSTART  输出格式-场频开始高8位(03)
                10   : add_wdata = {2'b11,16'h1a7a};        //VSTOP  输出格式-场频结束高8位(7b)
                11   : add_wdata = {2'b11,16'h030a};        //VREF        帧竖直方向控制(00)
                12   : add_wdata = {2'b11,16'h0c00};        //DCW使能禁止(00)
                13   : add_wdata = {2'b11,16'h3e10};        //PCLK分频00  Normal,10(1分频),11(2分频),12(4分频),13(8分频)14(16分频)
                14   : add_wdata = {2'b11,16'h7000};        //00:Normal,  80:移位1, 00:彩条, 80:渐变彩条
                15   : add_wdata = {2'b11,16'h7100};        //00:Normal,  00:移位1, 80:彩条, 80:渐变彩条
                16   : add_wdata = {2'b11,16'h7211};        //默认水平,垂直8抽样(11)
                17   : add_wdata = {2'b11,16'h7300};        //DSP缩放时钟分频00  Normal,10(1分频),11(2分频),12(4分频),13(8分频)14(16分频)
                18   : add_wdata = {2'b11,16'ha202}; //默认像素始终延迟 (02)
                19   : add_wdata = {2'b11,16'h1180};        //内部工作时钟设置,直接使用外部时钟源(80)
                20   : add_wdata = {2'b11,16'h7a20};
                21   : add_wdata = {2'b11,16'h7b1c};
                22   : add_wdata = {2'b11,16'h7c28};
                23   : add_wdata = {2'b11,16'h7d3c};
                24   : add_wdata = {2'b11,16'h7e55};
                25   : add_wdata = {2'b11,16'h7f68};
                26   : add_wdata = {2'b11,16'h8076};
                27   : add_wdata = {2'b11,16'h8180};
                28   : add_wdata = {2'b11,16'h8288};
                29   : add_wdata = {2'b11,16'h838f};
                30   : add_wdata = {2'b11,16'h8496};
                31   : add_wdata = {2'b11,16'h85a3};
                32   : add_wdata = {2'b11,16'h86af};
                33   : add_wdata = {2'b11,16'h87c4};
                34   : add_wdata = {2'b11,16'h88d7};
                35   : add_wdata = {2'b11,16'h89e8};
                36   : add_wdata = {2'b11,16'h13e0};
                37   : add_wdata = {2'b11,16'h0010};//
                38   : add_wdata = {2'b11,16'h1000};
                39   : add_wdata = {2'b11,16'h0d00};
                40   : add_wdata = {2'b11,16'h1428};
                41   : add_wdata = {2'b11,16'ha505};
                42  :  add_wdata = {2'b11,16'hab07};
                43   : add_wdata = {2'b11,16'h2475};
                44   : add_wdata = {2'b11,16'h2563};
                45   : add_wdata = {2'b11,16'h26a5};
                46   : add_wdata = {2'b11,16'h9f78};
                47   : add_wdata = {2'b11,16'ha068};
                48   : add_wdata = {2'b11,16'ha103};
                49   : add_wdata = {2'b11,16'ha6df};
                50   : add_wdata = {2'b11,16'ha7df};
                51   : add_wdata = {2'b11,16'ha8f0};
                52   : add_wdata = {2'b11,16'ha990};
                53   : add_wdata = {2'b11,16'haa94};
                54   : add_wdata = {2'b11,16'h13ef};
                55   : add_wdata = {2'b11,16'h0e61};
                56   : add_wdata = {2'b11,16'h0f4b};
                57   : add_wdata = {2'b11,16'h1602};
                58   : add_wdata = {2'b11,16'h2102};
                59  :  add_wdata = {2'b11,16'h2291};
                60   : add_wdata = {2'b11,16'h2907};
                61   : add_wdata = {2'b11,16'h330b};
                62   : add_wdata = {2'b11,16'h350b};
                63   : add_wdata = {2'b11,16'h371d};
                64   : add_wdata = {2'b11,16'h3871};
                65   : add_wdata = {2'b11,16'h392a};
                66   : add_wdata = {2'b11,16'h3c78};
                67   : add_wdata = {2'b11,16'h4d40};
                68   : add_wdata = {2'b11,16'h4e20};
                69   : add_wdata = {2'b11,16'h6900};
                70   : add_wdata = {2'b11,16'h7419};
                71   : add_wdata = {2'b11,16'h8d4f};
                72   : add_wdata = {2'b11,16'h8e00};
                73   : add_wdata = {2'b11,16'h8f00};
                74   : add_wdata = {2'b11,16'h9000};
                75   : add_wdata = {2'b11,16'h9100};
                76   : add_wdata = {2'b11,16'h9200};
                77   : add_wdata = {2'b11,16'h9600};
                78   : add_wdata = {2'b11,16'h9a80};
                79   : add_wdata = {2'b11,16'hb084};
                80   : add_wdata = {2'b11,16'hb10c};
                81   : add_wdata = {2'b11,16'hb20e};
                82   : add_wdata = {2'b11,16'hb382};
                83   : add_wdata = {2'b11,16'hb80a};
                84   : add_wdata = {2'b11,16'h4314};
                85   : add_wdata = {2'b11,16'h44f0};
                86   : add_wdata = {2'b11,16'h4534};
                87   : add_wdata = {2'b11,16'h4658};
                88   : add_wdata = {2'b11,16'h4728};
                89   : add_wdata = {2'b11,16'h483a};
                90   : add_wdata = {2'b11,16'h5988};
                91   : add_wdata = {2'b11,16'h5a88};
                92   : add_wdata = {2'b11,16'h5b44};
                93   : add_wdata = {2'b11,16'h5c67};
                94   : add_wdata = {2'b11,16'h5d49};
                95   : add_wdata = {2'b11,16'h5e0e};
                96   : add_wdata = {2'b11,16'h6404};
                97   : add_wdata = {2'b11,16'h6520};
                98   : add_wdata = {2'b11,16'h6605};
                99   : add_wdata = {2'b11,16'h9404};
                100 : add_wdata = {2'b11,16'h9508};
                101 : add_wdata = {2'b11,16'h6c0a};
                102 : add_wdata = {2'b11,16'h6d55};
                103 : add_wdata = {2'b11,16'h6e11};
                104 : add_wdata = {2'b11,16'h6f9f};
                105 : add_wdata = {2'b11,16'h6a40};
                106 : add_wdata = {2'b11,16'h0140};
                107 : add_wdata = {2'b11,16'h0240};
                108 : add_wdata = {2'b11,16'h13e7};
                109 : add_wdata = {2'b11,16'h1500};
                110 : add_wdata = {2'b11,16'h4f80};
                111 : add_wdata = {2'b11,16'h5080};
                112 : add_wdata = {2'b11,16'h5100};
                113 : add_wdata = {2'b11,16'h5222};
                114 : add_wdata = {2'b11,16'h535e};
                115 : add_wdata = {2'b11,16'h5480};
                116 : add_wdata = {2'b11,16'h589e};
                117 : add_wdata = {2'b11,16'h4108};
                118 : add_wdata = {2'b11,16'h3f00};
                119 : add_wdata = {2'b11,16'h7505};
                120 : add_wdata = {2'b11,16'h76e1};
                121 : add_wdata = {2'b11,16'h4c00};
                122 : add_wdata = {2'b11,16'h7701};
                123 : add_wdata = {2'b11,16'h4b09};
                124 : add_wdata =  {2'b11,16'hc9F0};//16'hc960;
                125 : add_wdata = {2'b11,16'h4138};
                126 : add_wdata = {2'b11,16'h5640};
                127 : add_wdata = {2'b11,16'h3411};
                128 : add_wdata = {2'b11,16'h3b02};
                129 : add_wdata = {2'b11,16'ha489};
                130 : add_wdata = {2'b11,16'h9600};
                131 : add_wdata = {2'b11,16'h9730};
                132 : add_wdata = {2'b11,16'h9820};
                133 : add_wdata = {2'b11,16'h9930};
                134 : add_wdata = {2'b11,16'h9a84};
                135 : add_wdata = {2'b11,16'h9b29};
                136 : add_wdata = {2'b11,16'h9c03};
                137 : add_wdata = {2'b11,16'h9d4c};
                138 : add_wdata = {2'b11,16'h9e3f};
                139 : add_wdata = {2'b11,16'h7804};
                140 :add_wdata =  {2'b11,16'h7901};
                 141 :add_wdata =  {2'b11,16'hc8f0};
                 142 :add_wdata =  {2'b11,16'h790f};
                 143 :add_wdata =  {2'b11,16'hc800};
                 144 :add_wdata =  {2'b11,16'h7910};
                 145 :add_wdata =  {2'b11,16'hc87e};
                 146 :add_wdata =  {2'b11,16'h790a};
                 147 :add_wdata =  {2'b11,16'hc880};
                 148 :add_wdata =  {2'b11,16'h790b};
                 149 :add_wdata =  {2'b11,16'hc801};
                 150 :add_wdata =  {2'b11,16'h790c};
                 151 :add_wdata =  {2'b11,16'hc80f};
                 152 :add_wdata =  {2'b11,16'h790d};
                 153 :add_wdata =  {2'b11,16'hc820};
                 154 :add_wdata =  {2'b11,16'h7909};
                 155 :add_wdata =  {2'b11,16'hc880};
                 156 :add_wdata =  {2'b11,16'h7902};
                 157 :add_wdata =  {2'b11,16'hc8c0};
                 158 :add_wdata =  {2'b11,16'h7903};
                 159 :add_wdata =  {2'b11,16'hc840};
                 160 :add_wdata =  {2'b11,16'h7905};
                 161 :add_wdata =  {2'b11,16'hc830};
                 162 :add_wdata =  {2'b11,16'h7926};
                 163 : add_wdata = {2'b11,16'h0903};
                 164 : add_wdata = {2'b11,16'h3b42};

            default : add_wdata = 0;
            endcas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