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牛了,大神用matlab guide制作简易的计算器

楼主(2019-12-17):
前言:
当然了这个太简单了,新手可以借鉴一下,举一反三的话还可以添加一些功能或者简洁一些。比如下拉框啊之类的
而且呢,这个你弄明白了,所有运算有关的,输入输出有关的,都大致相同。

实现过程
先是一个个的添加。漫长的过程~~
下面图错了,最右边应该添加text而不是edit,我当时截图的时候没改过来。。

然后呢,我们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编号edit然后编text~~

然后找到那八个可编辑文本的回调函数

输入代码:

  • a=str2num(get(hObject,'String'));%将字符串转换为数字
  • if isempty(a)%如果为空则设置为默认值
  •     set(hObject,'String','0');
  • end;
  • guidata(hObject,handles);%更新

再找到按钮的回调函数

输入代码:

  • a=get(handles.edit1,'String');
  • b=get(handles.edit2,'String');
  • c=str2num(a)+str2num(b);
  • set(handles.text3,'String',num2str(c));
  • guidata(hObject,handles);
  • a=get(handles.edit4,'String');
  • b=get(handles.edit5,'String');
  • c=str2num(a)-str2num(b);
  • set(handles.text6,'String',num2str(c));
  • guidata(hObject,handles);
  • a=get(handles.edit7,'String');
  • b=get(handles.edit8,'String');
  • c=str2num(a)*str2num(b);
  • set(handles.text9,'String',num2str(c));
  • guidata(hObject,handles);
  • a=get(handles.edit10,'String');
  • b=get(handles.edit11,'String');
  • if str2num(b)==0
  •     c=0;
  • else
  • c=str2num(a)/str2num(b);
  • end;
  • set(handles.text12,'String',num2str(c));
  • guidata(hObject,handles);

最后ok
效果:(我敢说,现在计算器没有这种批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