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检测项目: 摄像头配置模块ov7670_config代码解析

楼主(2019-12-17):
边缘检测项目: 摄像头配置模块ov7670_config代码解析

作者:肖肖肖

本文为明德扬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摄像头配置模块的功能:根据摄像头配置指令模块ov7670_para的操作,产生对应的写寄存器命令、读寄存器命令给下游模块。具体功能如下:

1. 根据ov7670_para的参数,逐个配置或者读取寄存器;
2. 所有寄存器操作完成后,产生完成指示信号。

通过代码:`include“ov7670_para.v”,可以把边缘检测摄像头配置指令模块ov7670_para包含进本模块。

一、设计架构

摄像头配置模块采用两个计数器的架构:计数器reg_cnt表示的是对要配置的164个寄存器进行计数,计数器rw_cnt表示判断写数据还是读数据的时序。例如,在写时序时,判断参数是否要写寄存器,如果要写寄存器,此时才产生写命令,如果参数是不要写寄存器,此时也不产生写命令。其结构图如下:
计数器rw_cnt:寄存器读写时序计数器。用来区分“向寄存器写数据”还是“从寄存器读数据”这两个状态。当其为0时,表示判断是否写寄存器的时序,当其为1时,表示判断是否读寄存器的时序。不管读写属性参数是什么,每个寄存器都会占有这两个时序。
计数器reg_cnt:寄存器顺序计数器。对摄像头164个寄存器进行排序,按顺序配置各个寄存器。

二、信号意义

信号
类型
意义
clk
输入信号
时钟信号
rst_n
输入信号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config_en
输入信号
配置开始指示信号。
当接收到该信号为1时,就开始对寄存器进行配置。
rdy
输入信号
下游sccb模块准备好指示信号。
0:下游sccb模块正忙,不能向sccb发送配置指令;
1:下游sccb模块空闲,可以向sccb发送配置指令。
rdata
输入信号
从 SCCB模块返回的读寄存器数据。
此工程没有用到。
rdata_vld
输入信号
从SCCB模块返回的数据有效指示信号。
此工程没有用到。
wdata
输出信号
向下游SCCB模块配置寄存器的数据,当写寄存器命令有效时,此数据才有效。
设计逻辑:该数据取自摄像头配置指令的低8位,表示向需要配置的摄像头寄存器中写入的数据。
addr
输出信号
配置寄存器的读写地址,当写寄存器命令或者读寄存器命令有效时,此数据才有效。
设计逻辑:无论读还是写寄存器,其值均来自于摄像头配置指令的第9位到第16位,表示需要操作的摄像头寄存器的地址。
wr_en
输出信号
写寄存器命令。
设计逻辑:在“判断是否写时序”的时候,如果在配置指令中次高位为1,此时写寄存器命令有效,否则为0。
rd_en
输出信号
读寄存器命令。
设计逻辑:在“判断是否读时序”的时候,如果在配置指令中最高位为1,此时读寄存器命令有效,否则为0。
cmos_en
输出信号
下游摄像头图像采集cmos_capture模块使能信号。
复位后为0;
设计逻辑:当164个摄像头寄存器配置完成后为1,指示下游cmos_capture模块开始图像采集。
pwdn
输出信号
此工程没有用到。
reg_cnt
内部信号
寄存器顺序计数器。
表示配置164个寄存器的顺序。
add_reg_cnt
内部信号
寄存器顺序计数器加一条件。
每当判断完寄存器读写时序后,开始下一个寄存器的配置。
end_reg_cnt
内部信号
寄存器顺序计数器结束条件。
表示按顺序配置完164个寄存器。
flag_add
内部信号
摄像头寄存器配置状态指示信号。
0:非配置寄存器状态;
1:配置寄存器状态。
add_wdata
内部信号
摄像头寄存器配置指令。
具体参数见摄像头配置指令模块ov7670_para。
rw_cnt
内部信号
寄存器读写时序计数器。
用来区分“向寄存器写数据”还是“从寄存器读数据”这两个状态。
0:表示判断是否写寄存器的时序;
1:表示判断是否读寄存器的时序。

add_rw_cnt
内部信号
寄存器读写时序加一条件。
当处于寄存器配置状态并且下游sccb模块空闲,开始判断是否写/读寄存器的时序。
end_rw_cnt
内部信号
寄存器读写时序结束条件。
表示已经判断完是否写/读寄存器时序。

三、参考代码

下面展出本模块的设计,欢迎进一步交流,如果需要项目完整源代码,欢迎联系。

module ov7670_config(
     clk        ,
     rst_n      ,
     config_en  ,
     rdy        ,
     rdata      ,
     rdata_vld  ,
     wdata      ,
     addr       ,
     wr_en         ,
        rd_en      ,
     cmos_en    ,
     pwdn
     );

     parameter      DATA_W  =          8;
     parameter      RW_NUM  =          2;

     input               clk      ;    //50Mhz
     input               rst_n    ;
     input               config_en;
     input               rdy      ;
     input [DATA_W-1:0]  rdata    ;
     input               rdata_vld;

     output[DATA_W-1:0]  wdata    ;
     output[DATA_W-1:0]  addr     ;

     output              cmos_en  ;
     output              wr_en    ;
     output              rd_en    ;
     output              pwdn     ;
     reg   [DATA_W-1:0]  wdata     ;
     reg   [DATA_W-1:0]  addr      ;
     reg                 cmos_en  ;
     reg                 wr_en    ;
     reg                 rd_en    ;

     reg   [8 :0]        reg_cnt  ;
     wire                 add_reg_cnt/*synthesis keep*/;
     wire                 end_reg_cnt/*synthesis keep*/;
     reg                  flag_add     ;
     reg   [17:0]        add_wdata/*synthesis keep*/;

     reg   [ 1:0]        rw_cnt     ;
     wire                add_rw_cnt ;

     assign              pwdn = 0;

     `include "ov7670_para.v"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reg_cnt <= 0;
         end
         else if(add_reg_cnt)begin
            if(end_reg_cnt)
                reg_cnt <= 0;
            else
                reg_cnt <= reg_cnt + 1;
         end
     end

     assign add_reg_cnt = end_rw_cnt;
     assign end_reg_cnt = add_reg_cnt && reg_cnt==REG_NUM-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rw_cnt <= 0;
         end
         else if(add_rw_cnt) begin
            if(end_rw_cnt)
                rw_cnt <= 0;
            else
                rw_cnt <= rw_cnt + 1;
         end
     end

     assign  add_rw_cnt = flag_add  && rdy;
     assign  end_rw_cnt = add_rw_cnt  && rw_cnt==RW_NUM-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flag_add <= 1'b0;
         end
         else if(config_en)begin
            flag_add <= 1'b1;
         end
         else if(end_reg_cnt)begin
            flag_add <= 1'b0;
         end
     end

     //cmos_en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cmos_en <= 1'b0;
         end
         else if(end_reg_cnt)begin
            cmos_en <= 1'b1;
         end
     end

     //add_wdata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wdata <= 8'b0;
         end
         else begin
            wdata <= add_wdata[7:0];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addr <= 8'b0;
         end
         else begin
            addr <= add_wdata[15:8];
         end
     end

     //wr_en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wr_en <= 1'b0;
         end
         else if(add_rw_cnt && rw_cnt==0 && add_wdata[16])begin
            wr_en <= 1'b1;
         end
         else begin
            wr_en <= 1'b0;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rd_en <= 1'b0;
         end
         else if(add_rw_cnt && rw_cnt==1 && add_wdata[17])begin
            rd_en <= 1'b1;
         end
         else begin
            rd_en <= 1'b0;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