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3 轮廓实际制作PCB板是否是槽

楼主(2019-12-17):
    VX2.3 轮廓实际制作PCB板是否是槽??

网友A:
    是否是槽? 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槽? 具体是什么意思?

    制作的出来实际PCB 是不是一个贯穿的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制作的出来实际PCB 是不是一个贯穿的孔

是贯穿空还是叠孔,要看你的Via definition是如何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贯穿空还是叠孔,要看你的Via definition是如何设定的

    VX2.3  轮廓与钻孔层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VX2.3  轮廓与钻孔层是一样的吗?

    vx2.3中为保证爬电距离需要开槽,将开槽设置成轮廓(补偿:中间;类型:内部)和设置为钻孔层,结果是否是一样的,实际制作的PCB是否都是开了一个槽孔。如图

网友:
    这个要看实际Hole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