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ll chart 层面

楼主(2019-12-17):
我手边有两个案子的drill chart所在的层面不一样,有一个在自定义的层面,请问哪位可以帮忙告知一下,在哪里可以设定drill chart要放在哪一层?

左边是在软件默认层面,右边是在用户自定义层面。

网友A:
右侧的表格不是默认格式的,是导入的文件还是通过哪种方式输出的呢?

楼主:
@老吴PCB  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设定的,是一个修改的图,NC直接就出在用户定义层,不知道最初的是哪位同事做的了,我找不到设定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侧的表格不是默认格式的,是导入的文件还是通过哪种方式输出的呢?

回复需要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