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代码中meany和meanX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9-12-17):
matlab环境中

[a,b] = find(image>=0.15&image<=1);
B = [a,b];
 mean1 = mean(B,1);
 meany = mean1(1,1);
 meanx = mean1(1,2);

这里的meany和meanX分别是什么

网友:
    看这段代码感觉是为了求image的灰度值(double型)在0.15-1之间的所有点的几何中点,B是满足条件的所有点的索引,mean是满足条件点的平均数,meax和meany就是几何中点对应的值 doc mean 看看mean(A,dim)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