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在simulink搭的boost动态模型的占空比好像不对,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楼主(2019-12-17):
以下是我在simulink搭的boost动态模型。75V输入,150输出。做回路稳定输出电压。
但是按照占空比来讲应该稳定在0.5左右,却不知为何,拿示波器测量始终几近为1的状态。还请各位大牛帮忙解决下。

网友:
这个波形不能把横坐标调宽点吗

网友:
积分控制是不是有问题,把控制器改成P、PI、PID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