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ic的偏置电路

楼主(2019-12-17):
    如图,这是AMMP-6408的偏置电路,画圈这里的线是连接到芯片下面的ExposedPad吗,那EP还要接地吗

楼主:
    还有引脚1和引脚7闯过RFin那根线怎么做,一般是背线还是跳线呢

楼主:
    这个芯片已经是obsolete了,你确定要用它?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已经是obsolete了,你确定要用它?

    刚好合适。。能说说它怎么连吗,拜托了

网友A:
    画错了嘛,是人就会出错的
看起来你框住的那根线应该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错了嘛,是人就会出错的
看起来你框住的那根线应该是多余的

这样啊,那这两个电容就是引脚7的旁路电容了,但引脚1也是Vgg,需要添加和引脚7一样的电容吗。或者说有两个-0. 8V电源分别给这两个引脚供压,只是这上面没画出来。

    TH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啊,那这两个电容就是引脚7的旁路电容了,但引脚1也是Vgg,需要添加和引脚7一样的电容吗。或者说有 ...

    看你具体电路的工作频段吧,我看这个参考电路的去耦电容配置法,一般也就保证1GHz一下的工作性能,1GHz以上就很难说。
    这个芯片这种对称结构的设计,最好每一边的电源管脚都能就近配置小容值去耦电容,因为小容值电容的去耦半径更小,工作频率越高越需要这么做,这也是我会得出上面结论的原因。1uf这么大的一般丢到这一个电路的电源总入口处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啊,那这两个电容就是引脚7的旁路电容了,但引脚1也是Vgg,需要添加和引脚7一样的电容吗。或者说有 ...

    https://docs.broadcom.com/docs/AV02-0243EN

datasheet里说得很清楚了,底部的pad就是GND,大功率芯片基本都是这种设计,方便散热。

    参考电路注释说了,Pin 2 和Pin 6, Pin 1 和 Pin 7, 两者在芯片内部是连接的,外部连接可以二选一。推荐即使不连的管脚也放一个100pF的电容防止串扰。

建议楼主把这个链接里的文档都过一遍,你需要的答案都在这里面

    https://www.broadcom.com/site-search?q=ammp-6408

好的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啊,那这两个电容就是引脚7的旁路电容了,但引脚1也是Vgg,需要添加和引脚7一样的电容吗。或者说有 ...

    看你具体电路的工作频段吧,我看这个参考电路的去耦电容配置法,一般也就保证1GHz一下的工作性能,1GHz以上就很难说。
这个芯片这种对称结构的设计,最好每一边的电源管脚都能就近配置小容值去耦电容,因为小容值电容的去耦半径更小,工作频率越高越需要这么做,这也是我会得出上面结论的原因。1uf这么大的一般丢到这一个电路的电源总入口处

那要做6-18g配置多大电容比较好呢

    TH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你具体电路的工作频段吧,我看这个参考电路的去耦电容配置法,一般也就保证1GHz一下的工作性能,1GHz以 ...

    6G以上的话,不仅仅是容值的问题,常规的贴片封装电容都很难满足了,寄生参数的影响太大,很难在工作频段内保证去耦电路对芯片来说做到零电容的程度。
具体的相关计算你去参考一下李缉熙写的《射频电路工程设计》这本书,好像在射频电路书籍分享贴子里有下载。
不过你看的时候里面的计算结果和公式最好自己也跟着推算一下,不要忙信各种数据结果,还是有一些翻译和编辑上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你具体电路的工作频段吧,我看这个参考电路的去耦电容配置法,一般也就保证1GHz一下的工作性能,1GHz以 ...

    6G以上的话,不仅仅是容值的问题,常规的贴片封装电容都很难满足了,寄生参数的影响太大,很难在工作频段内保证去耦电路对芯片来说做到零电容的程度。
具体的相关计算你去参考一下李缉熙写的《射频电路工程设计》这本书,好像在射频电路书籍分享贴子里有下载。
不过你看的时候里面的计算结果和公式最好自己也跟着推算一下,不要忙信各种数据结果,还是有一些翻译和编辑上的错误。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