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的ESD防护设计选型

楼主(2019-12-17):
    请大家推荐几款用于GPIO的ESD防护的芯片,多谢!

网友:
    这个很多的,具体的型号你可以在TI官网找

网友A:
    需要知道你的IO接口的传输速率和你新产品的工作电压才给推荐

网友B:
    请明确芯片的GPIO信号使用的场景:1. 电压大小 2. 驱动的信号做什么用?3. 驱动的信号是给外部端口使用还是内部,以及外部端口的组网方式是什么?4. 信号的速率等都是考虑的重点。否则,这个推荐就是神逻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明确芯片的GPIO信号使用的场景:1. 电压大小 2. 驱动的信号做什么用?3. 驱动的信号是给外部端口使用还是 ...

    多谢版主的细心指导!
    1、IO 的电平为3.3V
2、用于控制外部端口使用,至于外部组网方式就不太清楚,主要是扩展控制
3、数据速率≥1Mbi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知道你的IO接口的传输速率和你新产品的工作电压才给推荐

    数据速率1Mbit/s
    IO电平为3.3V
    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知道你的IO接口的传输速率和你新产品的工作电压才给推荐

我不记得型号,你找/semtech/公司推荐型号给你;或者onsemi官网  选其V3.3的TVS。 这仅仅是静电和低量级的浪涌防护。 如果高量级的话,就需要其它方案
组网就是你这个接口需要做什么,怎样布线来控制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