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滤波时关注点

楼主(2019-12-18):
电解电容用作电源滤波时,其选择方式如下:
设整流电源的交流电压有效值是U,它的最大值
一般地,取电解电容的工作电压Ucuse为其耐压Ucmax的70%。于是有:
,由此推得:
也即电解电容的工作电压等于交流电压即可。不过,要注意到此时电解电容的工作电压为其耐压值的70%。
设计电路时,由于设计对象的可靠性要求比较高,所以按电解电容工作电压取为耐压的40%,如此一来,有:
即电解电容的工作电压取为整流电源交流侧电压有效值的60%,而电解电容的耐压要大于或等于交流电压有效值的1.414倍。

网络整理,若侵联删

网友(2020-03-11):
电解电容的工作电压取为整流电源交流侧电压有效值的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