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485电路,rx引脚的空闲电平为低

楼主(2019-12-17):
做了一个usb转485电路,rx空闲电平不是应该为高电平吗,实测为低电平,接收数据不正确,请各位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Pin 4 VCCIO 接哪兒去???

楼主:
485引脚接上拉电阻,用示波器看,空闲状态还是低电平。电压为0

楼主:
VCCIO接到3.3V/5V,截图没有截到

楼主:
FT232端,RX引脚空闲状态为高电平,MAX485芯片,空闲状态为低电平,两个芯片一连接,把FT232的引脚也拉低了,呈现出RX引脚为低电平状态,也换过MAX485芯片,一样的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VCCIO接到3.3V/5V,截图没有截到

VCCIO
+1.8V to +5.25V supply to the UART Interface and CBUS group pins (1...3, 5, 6, 9...14, 22, 23). In USB bus powered designs connect this pin to 3V3OUT pin to drive out at +3.3V levels, or connect to VCC to drive out at 5V CMOS level. This pin can also be supplied with an external +1.8V to +2.8V supply in order to drive outputs at lower level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n this case this supply should originate from the same source as the supply to VCC. This means that in bus powered designs a regulator which is supplied by the +5V on the USB bus should be used.

不清楚你有沒有照著做,只能提醒你注意這一點!

网友B:
你RS485_A和RS485_B 线序接错了啊

网友:
A接上拉电阻,B接下拉电阻

网友C:
好像是这么回事、485A/B序接反了

网友D:
    试试6#楼说的,先把R12、R13去掉,线序换下

网友E:
    悬空应该是高电平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IO
    +1.8V to +5.25V supply to the UART Interface and CBUS group pins (1...3, 5, 6, 9...14, 22,  ...

    感谢指正: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RS485_A和RS485_B 线序接错了啊

    感谢指正,AB的上下拉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这么回事、485A/B序接反了

    感谢指正,AB的上下拉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6#楼说的,先把R12、R13去掉,线序换下

感谢指正,AB的上下拉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悬空应该是高电平才对啊。

AB的上下拉接反了

网友:
    都是高手,我来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