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大赛] 2008年C题 超低功耗电子温度计

楼主(2019-12-17):
本设计制作的是低功耗电子温度计,使用低功耗的、带Flash存储器的MSP430单片机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HT1621D驱动的液晶模块LCDDS1302时钟芯片MSP430单片机同温度传感器之间通过总线连接mcu读取传感器测量值,换算并将结果通过LCD显示,该系统还具有按键唤醒、温度与时间显示转换以及蜂鸣器自动报警等功能。该方案具有节能耐用、结构简单、外形小巧、价格低廉等优点。按照该方案制作的测温装置不但可以达到测量要求,而且可以在使用3.6V电池供电的情况下能正常工作多年。

1.方案论证与比较
1.1单片机的比较与选择
    方案一:采用新华龙单片机C8051F020
C8051F020单片机含有64kB片内Flash程序存储器,4352BRAM8IO端口共64IO口线、一个12AD转换器和一个8AD转换器以及一个双12DA转换器、2个比较器、516位通用定时器、5个捕捉/比较模块的可编程计数/定时器阵列、看门狗定时器、VDD监视器和温度传感器等部分。C8051F020单片机支持双时钟,其工作电压范围为2736V(端口I/O,RSTJTAG引脚的耐压为5V)。与以前的51系列单片机相比,C8051F020增添了许多功能,同时其可靠性和速度也有了很大提高。
    方案二:采用MSP430单片机
MSP430 单片机是一个 16 位的单片机,具有强大的处理能力采用了精简指令集结构,具有丰富的寻址方式( 7 种源操作数寻址、 4 种目的操作数寻址)、简洁的 27 条内核指令以及大量的模拟指令;大量的寄存器以及片内数据存储器都可参加多种运算;还有高效的查表处理指令;有较高的处理速度,在 8MHz 晶体驱动下指令周期为 125 ns 。这些特点保证了可编制出高效率的源程序,整机静态功耗小于5微安。
由于本设计电路简单, C8051F020单片机的许多功能用不到, MSP430单片机所具有的功能足可满足设计需要,又考虑到整机静态功耗,价格,以及应实现的功能,故选用MSP430单片机比较理想。
1.2数据采集方式的比较与选择
方案一:利用A/D转换器实现数据的采集和转换
   A/D模数转换器是将一个输入电压信号转换为一个输出的数字信号。由于数字信号本身不具有实际意义,仅仅表示一个相对大小。          故任何一个模数转换器都需要一个参考模拟量作为转换的标准,比较常见的参考标准为最大的可转换信号大小.因此需要一定的外围电路才能实现其功能。
方案二:利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现数据采集和转换
DS18B20的测温范围为-55~+125℃,在-10~+85℃范围内,精度为±0.5℃。现场温度直接以“一线总线”的数学方式传输,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抗干扰性。适合于恶劣环境的现场温度测量,如:环境控制、测温类消费电子产品等。在传统的模拟信号远距离温度测量系统中,需要很好的解决引线误差补偿问题、多点测量切换误差问题和放大电路零点漂移误差问题等技术问题,才能够达到较高的测量精度采用新型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克服上面提到的三个问题分辨率设定,及用户设定的报警温度存储在EEPROM中,掉电后依然保存。
本次设计的电子温度计检测温度范围10℃~30℃,分辨率1℃,在此条件下两种方式均可满足,考虑到电路的繁简程度,MSP430I/O数较少,故选用温度传感器DS18B20
1.3显示方式比较与选择
方案一:使用液晶显示屏显示
液晶显示屏(LCD)具有轻薄短小、低耗电量、无辐射危险,平面直角显示以及影像稳定不闪烁等优势,可视面积大,画面效果好,分辨率高,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
方案二:使用传统的数码管显示
数码管具有:低能耗、低压、对外界环境要求低,易于维护。 此方案控制简单,但能耗达不到设计要求。
比较二者,因为LCD显示更逼真形象,能耗低,驱动电流小,字码显示柔和,并且驱动芯片HT1621D可外部直接连接蜂鸣器,串口通信,利用I/O口少,故拟选择方案一。
1.4 时间显示比较与选择
方案一:由单片机实现时钟功能
   单片机内部具有定时器,可方便实现定时功能,但由于系统晶振误差、温漂、中断响应时间的不确定性及定时器重新装载时间常数所带来的误差,决定它不能用来作为时钟的时间基准。
方案二: 专用时钟芯片
        目前市场上已有很多实时时钟芯片,如DS12887、DS1302、PCF8563、X1227、DS1302等,芯片内都集成了时钟/日历功能,给时钟系统设计带来很多方便。因此计时功能以选专用时钟芯片为宜。
在系统硬件设计时,串行总线接口较并行总线接口较为方便,系统设计选串行接口总线实时时钟芯片为计时芯片DS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