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贴片机防止TABLE 撞头的改进方案

楼主(2019-12-17):
西门子贴片机防止TABLE 撞头的改进方案

背景:
气动TABLE是西门子贴片机的一大改进,气动TABLE不用上螺钉紧固,方便了操作,提高了转产效率,但如果TABLE 没上到位,在贴片头运动时存在撞头的的安全隐患。目前为防止这一安全事故,每次转板只能通过人来判断TABLE 是否放到位,很不可靠,实际上已出现了几次撞头的事故。为此想通过自动检测来避免出现撞头的安全事故。
解决思路:
在贴片机TABLE 的安装面上加上一个限位开关,将此开关串入贴片机的安全回路中,如TABLE 放到位了,则限位开关触发,接通的安全回路,此时可正常操作。如TABLE 没放到位,则限位开关不能触发,即断开了安全回路(相当于打开了安全门),这时按“START”按钮不起作用,贴片头不会运动,从而防止撞头安全事故。
解决方法:
限位开关采用机械式微动开关。西门子贴片机的安全回路留有扩展口,比较容易串入,也很容易取消扩展,恢复为原始状态。如下图:

  接线排X211 处的11/12,13/14为安全回路的扩展口,其11/12,13/14之间为短接状态。在改造中,分别拆掉11/12,13/14的短接头,串入微动开关。若微动开关未触发,即断开了安全回路,此时屏幕显示按START键,但按START 无效,机器不动作。
  为保证检测的可靠性,每一区的TABLE的左右两边都安装了微动开关,此两个开关为串联状态。其中1区的两个微动开关串联后,接入11/12中。3区的两个微动开关串联后接入13/14中。任何一个微动开关未触发都会造成按“START”不起作用。
实施:
  限位开关的位置安装好,能可靠检测TABLE 没放到位的情况。若在生产中出现按START 不起作用的时候,可用万用表检查11/12,13/14开关是否接通,若TABLE 装好了但发现11/12,13/14未通,可用短接头短接11/12,13/14接线柱。短接头统一放在机器伺服箱门盖的袋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