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震动飞达启震器的制作

楼主(2019-12-17):
西门子震动飞达启震器的制作

一、实施FEEDER 起振器制作计划的目的
⒈ 2000年5月,我司和西门子公司开展项目合作,以提高SMT设备的效率和品质,针对我司的换TABLE的转产模式,西门子专家建议我们在备料时将管料即振动 料也备进去,这样一方面可以节约上机装料和在机调振动的时间,另一方面,由于在机器上调整振动FEEDER盖片不方便,操作员往往调不好或不调,经常造成料重叠,翻料,影响品质,降低产品直通率。
⒉ 实施管料备料存在的问题:西门子的振动FEEDER的起振是借助于西门子的软件来控制,脱离贴片机仅在TABLE上FEEDER不能起振,需要制作一个能脱机完成软件控制功能的接口。
    针对以上情况需求和对TABLE及FEEDER的电路分析,设备科决定进行起振器的制作。
二、FEEDER 起振器的功能实施
⒈振动FEEDER上有4根线和TABLE相连:
①电源线(连TABLE提供的30VDC POWER)
②信号线(提供FEEDER振动的信号)
③信号线(提供FEEDER停止振动的信号)
④地线
⒉信号成分的获取
①首先用万用表从TABLE和FEEDER的接口处量,无论西门子软件是否触发它,都只能量出脚30VDC,脚GND。
②用示波器接到该接口,经反复调试,用西门子软件反复触发它,捕捉到FEEDER振动的信号及FEEDER停止振动的信号均为50毫秒,幅值2.5V的窄脉冲。
⒊功能的模拟
①考虑到30V DC和GND是我们可以方便的从脱机的TABLE上获得,因此决定使用30VDC和GND为起振器的电源及地。
②选用常用芯片C7555为时钟芯片,性能可靠且容易买到。
③选用常用器件7805作为电压转换器件,实现5VDC POWER 提供给C7555。
④考虑到7805为发热器件,选用常开点触开关,使7805只在触发FEEDER的瞬间有输出,保证电路的稳定性和该器件的寿命。
⑤虽然起振信号和停振信号为相同的信号,但为了简化电路,加常闭点触开关SW2,直接控制FEEDER的电源,达到停止振动的目的。
⒋功能测试
按照图C所示,连接电路,经调试和选参后,性能稳定,且器件便宜好买。

四、应用效果:
    起振效果良好,制作结实耐用,现有6条西门子生产线,平均每天转板45批次,平均每次转板花在上振动料,调振动量上的时间为10分钟,采用此起振器,可实现振动料的备料,平均每天可节约450分钟线,并可提高产品质量,减少IC打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