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系统,flash的cs引脚电平感觉不对,是为啥

楼主(2019-12-18):
蓝色是flash的cs管脚,黄色是串口输出的数据。
程序上电5s后串口不停输出数据,要用针强行给系统复位,测量flash的cs管脚,发现电平不是一直地电平。而是入图这样的,这是为啥?

网友:
    CS 是片选信号脚吗  要配合原理图 才能分析得

网友A:
    Flash的CS脚在读写操作中都需要拉低,楼主可否将原理图贴上来呢?是不是CS有上拉电阻,并且连接到CPU的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的CS脚在读写操作中都需要拉低,楼主可否将原理图贴上来呢?是不是CS有上拉电阻,并且连接到CPU的GPIO ...

    cs是有上拉电阻,并和GPIO连接的。附上原理图。按理说系统复位时应该持续给一个低电平

网友:
    加nmos在cs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cs是有上拉电阻,并和GPIO连接的。附上原理图。按理说系统复位时应该持续给一个低电平

    先断开这个芯片,直接测MCU的GPIO输出是否稳定吧?是不是初始化程序有bug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断开这个芯片,直接测MCU的GPIO输出是否稳定吧?是不是初始化程序有bug啊?

从楼主的描述上看,应该是程序的bug

网友:
    cs端口作为输入端口不会无故被拉低,首先断开端口与主控的连接线并保持上拉,如果无此现象则说明flash器件大概正常,检查主程序是否有io定义错误,宏定义重复等软件bug。

网友:
    你先确认读写flash是否有问题,不能光凭flash的CS#引脚出现高低电平就认为波形不正确。复位时,正是SOC对flash进行读写操作的时候,有些SOC在进行Flash的读写时,确实是会对CS#进行高低操作的(读写时拉低,读写间隙拉高),并不是想象中一直拉低C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