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详细分类及原理介绍

楼主(2019-12-18):
    一、滤波器简介
    滤波器指由电容、电感、电阻组成的滤波电路,可以过滤出所需频段的信号,而将其他信号衰减掉。滤波器的基础是谐振电路,因此只要能构成谐振电路,便可组合构成滤波电路。

    二、滤波器分类
    滤波器按所处理的信号可分为模拟滤波器和数字滤波器两种。按所通过信号的频段分为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和全通滤波器五种。
    低通滤波器:它允许信号中的低频或直流分量通过,抑制高频分量或干扰和噪声;
    高通滤波器:它允许信号中的高频分量通过,抑制低频或直流分量;
带通滤波器:它允许一定频段的信号通过,抑制低于或高于该频段的信号、干扰和噪声;
    带阻滤波器:它抑制一定频段内的信号,允许该频段以外的信号通过,又称为陷波滤波器。

    全通滤波器:全通滤波器是指在全频带范围内,信号的幅值不会改变,也就是全频带内幅值增益恒等于1。一般全通滤波器用于移相,也就是说,对输入信号的相位进行改变,理想情况是相移与频率成正比,相当于一个时间延时系统。

    按所采用的元器件,可分为无源和有源滤波器两种。根据滤波器的安放位置不同,一般分为板上滤波器和面板滤波器。板上滤波器安装在线路板上,如PLB、JLB系列滤波器。这种滤波器的优点是经济,缺点是高频滤波效果欠佳。其主要原因是:

    1、滤波器的输入与输出之间没有隔离,容易发生耦合;
    2、滤波器的接地阻抗不是很低,削弱了高频旁路效果;

    3、滤波器与机箱之间的一段连线会产生两种不良作用: 一个是机箱内部空间的电磁干扰会直接感应到这段线上,沿着电缆传出机箱,借助电缆辐射,使滤波器失效;另一个是外界干扰在被板上滤波器滤波之前,借助这段线产生辐射,或直接与线路板上的电路发生耦合,造成敏感度问题;

    滤波阵列板、滤波连接器等面板滤波器一般都直接安装在屏蔽机箱的金属面板上。由于直接安装在金属面板上,滤波器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完全隔离,接地良好,电缆上的干扰在机箱端口上被滤除,因此滤波效果相当理想。

    三、滤波器原理
    关于滤波器的分类上面已经做了详细的描述,在我们平时的使用中,最常见的分类方法就是将其分为低通、高通、带通和带阻四种,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讲述这四种滤波器的原理。

低通滤波器通常指车载功放中仅让低频通过、而不让中高频通过的电路,用以增强低音来驱动扬声器的低音单元。通常采用AB类放大设计,功率损耗比较大。不同的低通滤波器对相同频率信号的减弱程度也不相同。

高通滤波器与低通滤波器相对,是指阻碍低频段信号,而使高于某特定频段的信号通过,与低通滤波器相同,不同的高通滤波器对相同频段信号的减弱程度也不相同。

带通滤波器应该有一个完全平坦的通带,通带外频率的信号完全被衰减掉,但这只是理想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带通滤波器并不能如期将所有不需要的信号过滤掉,其存在一个小频率的转换,通常将这种现象称为滤波器的滚降现象。

    带阻滤波器与带通滤波器相对,是指阻碍一定频段的信号,而使高于或低于该频段的信号通过,与带通滤波器相同,也存在滚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