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达林顿晶体管

楼主(2019-12-18):
    达林顿管就是两个三极管接在一起,极性只认前面的电子元器件。具体接法如下,以两个相同极性的三极管为例,前面三极管集电极跟后面三极管集电极相接,前面三极管发射极跟后面三极管基极相接,前面三极管功率一般比后面三极管小,前面三极管基极为达林顿管基极,后面三极管发射极为达林顿管发射极,用法跟三极管一样,放大倍数是两个三极管放大倍数的乘积。

    达林顿功率管工作原理
    在放大电路中担任末级输出的管子叫功率管。

    功率管分为大功率管和小功率管。一般PCM(集电极耗损功率)大于1W的叫大功率管如国产的3DD和3DA型的和日产的2SD和2SC管子。PCM小于1W的叫小功率管。如3AX和3DG型的管子。有的较好的电路有CMOS场效应管做功率放大管。

达林顿管就是两个三极管接在一起,极性只认前面的三极管。具体接法如下,以两个相同极性的三极管为例,前面三极管集电极跟后面三极管集电极相接,前面三极管发射极跟后面三极管基极相接,前面三极管功率一般比后面三极管小,前面三极管基极为达林顿管基极,后面三极管发射极为达林顿管发射极,用法跟三极管一样,放大倍数是两个三极管放大倍数的乘积。它有四种接法:NPN+NPN,PNP+PNP,NPN+PNP,PNP+NPN。

达林顿管又称复合管。他将两个三极管串联,以组成一只等效的新的三极管。这只等效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原二者之积,因此它的特点是放大倍数非常高。达林顿管的作用一般是在高灵敏的放大电路中放大非常微小的信号,如大功率开关电路。在电子学电路设计中,达林顿接法常用于功率放大器和稳压电源中。

浅谈达林顿管结构
    达林顿管又叫复合三极管,它采用复合连接方式将两只或更多个三极管的集电极连在一起,而将第一只三极管的发射极直接耦合到第二只三极管的基极,依次连接而成,最终引出E、B 、C 三个电极。

    达林顿管的最大特点就是电流放大倍数很高。现以两只三极管组合的达林顿管为例来说明这一特点。设每只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为hFE1和hFE2则复合后达林顿管的总电流放大系数为

因此,达林顿管具有很高的电流放大系数, hFE 值可达几千至几十万倍。不过,这类高放大倍数的达林顿管只能在小功率下使用。

    达林顿管的四种接法
    达林顿电路有四种接法:NPN+NPN,PNP+PNP,NPN+PNP,PNP+NPN

前二种是同极性接法,后二种是异极性接法。NPN+NPN的同极性接法:B1为B,C1C2为C,E1B2接在一起,那么E2为E。这里也说一下异极性接法。以NPN+PNP为例。设前一三极管T1的三极为C1B1E1,后一三极管T2的三极为C2B2E2。达林顿管的接法应为:C1B2应接一起,E1C2应接一起。等效三极管CBE的管脚,C=E2,B=B1,E=E1(即C2)。等效三极管极性,与前一三极管相同。即为NPN型。

PNP+NPN的接法与此类同。

    达林顿管的典型应用

    1、用于大功率开关电路、电机调速、逆变电路。

    2、驱动小型继电器

利用CMOS电路经过达林顿管驱动高灵敏度继电器的电路,如右上图所示。虚线框内是小功率NPN达林顿管FN020。

3、驱动LED智能显示屏

    LED智能显示屏是由微型计算机控制,以LED矩阵板作显示的系统,可用来显示各种文字及图案。该系统中的行驱动器和列驱动器均可采用高β、高速低压降的达林顿管。图2是用BD683(或BD677)型中功率NPN达林顿管作为列驱动器,而用BD682(或BD678)型PNP达林顿管作行驱动器,控制8×8LED矩阵板上相应的行(或列)的像素发光。

    应注意的是,达林顿管由于内部由多只管子及电阻组成,用万用表测试时,be结的正反向阻值与普通三极管不同。对于高速达林顿管,有些管子的前级be结还反并联一只输入二极管,这时测出be结正反向电阻阻值很接近,容易误判断为坏管,请注意。

    4、判断达林顿管等效为何种类型的三极管:

首先看看第一只管是什么类型的,第一只管是什么类型的,那么这只达林顿管就是什么类型的,与第二只无关!更加重要的是,要判断两个晶体管能否形成达林顿管关键要看电流,如果工作电流冲突,则不能构成达林顿管结构。也可以根据PNP或者NPN管的标志来判断,其实本质上三极管上所标的箭头也是其工作电流的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