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主要参数及其应用

楼主(2019-12-18):
    电容器的主要参数:容量与允许误差. 额定工作电压. 能量损耗. 频率特性. 温度范围。

电容器的主要特性:通交流阻直流。容量越小对低频响应越差对高频响应越好,容量大则反之。

    电容器的主要应用:滤波. 耦合. 旁路. 定时. 谐振. 退耦. 补偿. 分频. 微分. 积分等。

电容器的分类:

    1.按安装方式分:贴片和插件,它们不同是:A.贴片电容器可用贴片机将元件贴在PCB上,也可人工用烙铁焊在PCB上,B.插件电容器要么人工焊接,要么先插在电路板上再通过波峰焊固定在PCB上,在设计的角度,如果空间和功能满足的前提下,优先选择贴片元件以此来降低产品成本。

2.按电容器的耐压值分,6.3V. 10V. 16V. 20V. 25V. 35V. 50V.100V.400V.630V.1KV.2KV等。在设计时如果电路电压超过电容器额定电压会出现电容器爆炸或烧坏,一般按照电容器额定电压的70%来设计,当然也不能太大,太大会增加产品成本。

    3.按种类分:陶瓷电容器(MLCC). 电解电容器. 钽电容器.X电容器.Y电容器.CBB电容器.独石电容器等,在一般的电子设计中前5种是使用最多的,而MLCC电容器又是这5种电容器中用量最大的,MLCC电容器又分NPO.X7R .X5R.Y5V等,综合各方因素绝大部分选用X7R,而NPO和独石电容器用在稳定性要求特别高的场合如时钟电路,高频谐振滤波电路等,钽电容大部分用在要求稳定性高和容量大的场合, 另外要注意的电解电容和钽电容是有严格正负极区分的,一旦接反极易引起电容器爆裂而造成电路短路。CBB系列电容器主要用在脉冲.阻容降压.旁路,电机启动等强电设计电路中,X电容器和Y电容器大都使用在强电电路设计中,属于安规电容器,就是说电容器失效不会对人身造成伤害,X电容器用来抑制差模干扰,Y电容器用来抑制共模干扰。

4.按尺寸大小分:贴片和插件,A.贴片封装类型有:0201 0402 0603 0805 1026 1210 1812 2010 3216. 3528. 6032. 7343等,在设计时若没有特别要求,都选择这类电容器(MLCC电容器),好处成本低方便生产。B.插件电容器也根据耐压和容量的不同尺寸也各有不同.此类电容器由于安装不方便,一般情况下不建议使用,当然在电源类滤波及高压电路滤波电路设计中,由于需要大容量高耐压的电容器,绝大部分选择插件类电解电容器。

    6.按电容值精度分:NPO一般在5%以下,Y7R 陶瓷电容K级10%和M20%,钽电容10%-20%。Y5V和电解电容一般在20%以上,当然小容量电容器精度会做得越低。

7.电容值识别:一般MLCC元件上都没有标明,只能通过包装上标识或实际测量,如102=1nF ,472=4.7nF,100=10PF,105=1uF,前面2位数字是有效数,后面的一个数字是加0的个数,单位是pF。当然也可以用电桥来测量其电容值,1uF=1000nF=100000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