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选型中,这一点需要认真考虑!

楼主(2019-12-18):
    电路设计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电阻的使用,而在电阻的选型中需要考虑的方面有很多(例如阻抗、温度、老化等等),其中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电阻精度。下面和大家举个例子。

    实例

    在端口设计中,会应用到限流芯片的使用。下图就是广泛应用在USB端口的限流芯片

    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USB端口限流为0.5A,某些特殊情况下回到1A,例如外接USB口的光驱等等。那么在限流芯片的应用中,就会遇到限流的设置。在芯片手册中我们可以看到该芯片的限流公式:

根据公式,如果我们限流为0.5A,那么电阻值:

    Iosmax是0.5A的话,Rilm≈58.68 KΩ;此时Iosmin=0.4028A,是不满足端口0.5A的要求的(在一些情况下,端口是会需要用到0.5A的)。

    Iosmin是0.5A的话,Rilm≈47.438 KΩ;此时Iosmax=0.6106A,既满足了端口0.5A,又预留了0.1A的裕量(一般情况下会预留10%~20%的上限)。

    那么,是不是电阻选择47 KΩ就可以了呢?

当然不是,这个时候就要考虑电阻阻值精度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电路上使用的都是金属膜电阻,电阻精度为5%,高精度电阻为1%。高阻值电阻精度一般为5%。那么47 KΩ电阻就是44.65~49.35 KΩ。在这个精度范围内,就会又出现Iosmin不满足0.5A的情况。那么我们选型就要考虑电阻的最大值为47 KΩ,则电阻应该选45.18 KΩ(精度42.92~47.44 KΩ)。在电阻的最大值是满足端口电流需求的,我们再计算一下电阻最小值42.92 KΩ时:

    Iosmin=0.553A

    Iosmax=0.671A

    此时端口限流是在0.55~0.67之间,是满足要求的,因此电阻选型可以在43K左右选型。

    BTW:在端口限流0.5A时,实际上端口限流一般会限制在0.6~0.7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