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无线模块可用于物联网智能门锁?

楼主(2019-12-18):
有相关总结吗

网友:
 一、ZigBee模块
  ZigBee,是一种低速短距离传输的无线网上协议,底层是采用IEEE 802.15.4标准规范的媒体访问层与物理层。主要特色有低速、低耗电、低成本、支持大量网上节点、支持多种网上拓扑、低复杂度、快速、可靠、安全。ZigBee技术的先天性优势,使得它在物联网行业逐渐成为一个主流技术,在工业、农业、智能 家居等领域得到大规模的应用。智能门锁由于对功耗要求非常高的,硅传科技ZigBee在功耗方面是做得比较出色的,这一款在智能门锁方面已应用的非常好了,门锁的无线通信传输的都是简单的开关量和控制指令,且数据量不大,非常适合用Zigbee作为通讯方式。
  二、蓝牙模块
  蓝牙方案的优势在于低功耗,与手机的交互比较简单。目前蓝牙的优势就是功耗与容易实现与手机的交互,缺点则是设备无法独立入网。低成本蓝牙模块GCBT40(5.5元)只支持BLE从机模式,发射功率最大可以达到8dBm,与苹果手机或者射频性能比较好的安卓手机连接空旷通讯距离可以达到100米。适用于对功耗有要求且需求手机直接就能交互的产品,如:智能门锁。
  三、WiFi模块
  WiFi方案的优势是技术成熟,单独的设计就可以接入公网,成本也是相对较低。缺点则是WiFi设备功耗大,无法满足供电的需求;接入数量也相对有限,一个家庭路由器只能接入32~64个设备;无法复杂组网,覆盖能力严重受制于路由器的部署。WiFi方案在物联网初级阶段有较大优势,单独的模块依托路由器即可入网,优势明显,虽然接入数量不多,但是在物联网、只能家具未大规模普及的情况下,也可以满足大多数需求。
  无线模块在智能门锁中得到广泛推广,一方面可提高智能门锁操作的便捷性,缩减家居成本;另一方面可提高人们的生活居住体验,切实彰显该项技术的实用性。除此之外,无线模块还可实现有效的信号抗干扰功能,为人们创造便利的。

网友:
帖子不错,正在准备弄智能锁

网友:
    NB-IOT模块,好处是不需要用户自己安装和管理网关(与手机基站共用设备),所以也就不用担心用户家停电或断网导致无法远程开门。缺点是需要额外的通讯费用支出(NB的sim卡一般年费在10元钱左右),并且受制于通讯运营商的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