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sc92f7250的问题

楼主(2019-12-18):
用pwm控制发光二极管的亮度,各位大佬帮忙看看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开关就先不设置了,中断暂时也不太会用就先不用了)
 代码如下:
#include <SC92F725x_C.H>
 #define LED1_qidong PWMDTY4=25 //使能led1启动  周期为1/4
 #define led1_guanbi PWMDTY4=0 //禁止led1启动
void PWM_Init(void);
 void Delays()  //延时函数
{
   int i,j;
    for(i=5000;i>0;i--)//延时5s
    for(j=110;j>0;j--);

 }
void PWM_Test(void)

   PWM_Init();
   while(1)

    led1_qidong;
    Delays();
    led1_guanbi;
    Delays();

   }
 }
void PWM_Init(void)
{
 P2CON = 0x40;  //0100 xx00 设置P2.6推挽输出
  P2PH=0x80;  //1000 xx00
   PWMCON  = 0x04;   //PWM关闭,Fsys/32频率
WMCFG0 = 0x02;  //PWM4输出到I/O
PWMCFG1 = 0x00;     //PWM4不反向
WMPRD  = 99;  //PWM周期=(99+1)
   PWMDTY4 = 60;  //PWM4的Duty = 0/100 =0 默认关闭
  PWMCON |= 0x80;  //启动PWM工作
// IE1 |= 0x02;        //开启PWM中断
// EA = 1;
 }
 void PWMInt(void) interrupt 8
 {
P02=~P02;
}

网友:
    是编译出错吗 还是不能控制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