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敷铜遇到过这个情况?是不是只能重装啊?

楼主(2019-12-18):
    小弟使用的是AD9,昨天敷铜一切正常,今天敷铜的时候,   打开敷铜选项没有直接跳出敷铜界面,
   只是变成画线的十字光标状态,

       进行画框无显示。
       之后再试,在光标的条件下按TAB键可以出来敷
       铜界面:

        设置好参数,点击确定还是变成上面说的十字光标,无法敷铜。
        那位大佬遇到过这个情况啊?

网友A:
应该是已经覆过铜了吧

网友:
改一下这个地方设置试试

网友B:
    用第一种铺铜模式

网友C:
    设置有问题

网友D:
    应该是已经铺铜但被隐藏了,所以你再铺铜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楼主:
    不是设置的问题,上传的的图片设置我没有改而已,我知道选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还有也不是铜皮隐藏的问题,我知道怎么显示和隐藏铜皮的,而且我新建了一个PCB也敷铜不了,排除已经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已经铺铜但被隐藏了,所以你再铺铜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新建PCB也敷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有问题

我知道选中间那个,但是没有用,我之前图片上传匆忙,忘记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第一种铺铜模式

直接报错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19392D25 in module 'ADVPCB.DLL'. Read of address 00000000 at 19392D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已经覆过铜了吧

新建PCB也敷不了  现象一样

网友D:
    关机重启,试一下,不行就去规则设置里面去看看,是不是哪一项背修改了,找一块你能铺铜的板子打开规则设置进行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机重启,试一下,不行就去规则设置里面去看看,是不是哪一项背修改了,找一块你能铺铜的板子打开规则设置 ...

全部弄过了,还是不行,只能重装,重装之后还是不行。还得先把之前的数据,注册表重新删了,再重装才能正常敷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