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7.2的童鞋看过来

楼主(2019-12-18):
    问问你们平时使用17.2的默认选择的是哪个组件呢?

网友A:
    PCB设计直接选第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设计直接选第一个

请问跟第三个有什么区别?各项的差别能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如果是正版的话,包含的功能组件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网友:
    我直接用的第三个,没仔细研究过和其他版本的区别。

网友:
    第三个,就可以了

网友:
    用第三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