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4层板带wiFi天线,这个wiFl天线的阻抗控制为50欧姆,这个怎么操作?

楼主(2019-12-18):
请问一下4层板带wiFi天线,这个wiFl天线的阻抗控制为50欧姆,这个怎么操作?9 I! X$ b' H" t* `

网友:
    通过阻抗控制,这个在叠层计算软件里可以算出来走线的线宽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这个写在加工文件里,自己不会算,也不用算

网友:
    没明白你要设计还是要写加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