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16版原理图中可以设net class?

楼主(2019-12-18):
可以在原理图中设置不同的net class,比如原边,副边;然后设计相应的规则,比如原副边距离为6mm
然后导到PCB时,这些net class和规则也导过去?

我找了一圈,好像没找到呢

网友:
1、菜单Place->Directives->Net Class,放置到对应的线上。
双击,将其值改为想要的网络类名,Properties处的name也可以改为有意义的名字。
复制该Net class,将其放置到同一个类的其他线上。

2、菜单Project->Project Options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找到Class Generation标签页,在最下面勾选Generate Net Class。

3、菜单Project->Project Options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找到Comparator标签页,找到Differences Associated with Nets类中的Extra Net Classes,
在对应的mode下选择Find Differences。

4、菜单Project->Project Options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找到ECO Generation标签页,找到Modif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Nets类中的Add Net Classes
在对应的mode下选择Generate Change Orders。

楼主:
非常感谢。
只是设好net class后,如何设各个net class的规则?如有个pri 的net class,一个 sec的net class,想设pri-sec的距离为6mm。怎么设呢?

网友:
这个规则可能需要在PCB里设置。
在原理图里设置的规则,好像不能选择对象,即:
若在pri这个类里点击add as rule而创建的规则,对象就是pri和all,而没办法将all改为sec。

网友:
    Pcb里面design 里面class

楼主:
    那原理图设置的net class会带到PCB?
    但规则要到PCB里面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原理图设置的net class会带到PCB?
    但规则要到PCB里面设?

    是的,类与类之间的规则,在原理图里我没找到设置的方法

楼主(2020-02-11):
    PCB中设置时,比如某个net class(sec)与其它网络的距离,那是不是所有器件都得设网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