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芯片后的电感作用及怎样选值

楼主(2019-12-18):
1.电感的作用是神魔
2.电感值怎样计算
3.电感值大小对后级电路有啥影响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手册里面都有电感的计算公式的。

网友:
    电感是储能得 开关管断开时 续流作用

网友:
    电感大,纹波电流小,响应速度慢,一般直流电阻也变大,反之则相反

网友:
    一般没有响应速度,纹波电压等要求的情况下,同体积选电感一般考虑效率最高点

网友:
    如果你说的是接在开关回路的功率电感,这个电感就是用来储能的,电感的电感量一般由开关频率、占空比、输出功率等参数综合计算得出。电感量过大过小都会损失效率,极端情况则无法正常工作。一般根据芯片数据手册推荐公式初步计算后再实测调整。

网友:
    滤波储能

网友:
    具体设计时还要注意芯片厂家规格书中的设计说明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