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llegro放置GND过孔的问题

楼主(2019-12-18):
    本人在绘制4层板放置GND过孔时,发现只要中间2层AGND一铺铜,1、3/4层铺的GND铜就和GND过孔不连接了!!
    以为是绘制的问题,换电脑打开却又发现是连接的。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是设置问题还是软件本身BUG?
感谢~感谢~以下上图

网友A:
    铺完铜Update一下shape

网友B:
    跟新一下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完铜Update一下shape

    shape设置的就是动态铜,我是先铺完1/3/4的铜放完过孔后,在铺2层铜才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新一下就可以啊

小白的问一下,请问怎么更新,刚接触ALLEGRO用的还不是很熟练,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hape设置的就是动态铜,我是先铺完1/3/4的铜放完过孔后,在铺2层铜才出现的

动态铜也会出现不自动更新的情况,可以到Display->Status中去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铜也会出现不自动更新的情况,可以到Display->Status中去更新。

我更新过,status全部为0,drc也全部为0,但在我电脑上显示的就是不连接,到其它电脑上显示的就是连接的,弄的我都不敢导gerber,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更新过,status全部为0,drc也全部为0,但在我电脑上显示的就是不连接,到其它电脑上显示的就是连接的 ...

    你的补丁打了吗?版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补丁打了吗?版本是多少?

    没打过补丁,版本16.6,大佬有补丁吗?能麻烦给一个链接吗?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CYxcPexoBvRjaNAb3Ci6g
    提取码:17s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CYxcPexoBvRjaNAb3Ci6g
    提取码:17sn

    感谢大佬的无私分享,谢谢~

楼主:
    我查到原因,GND过孔是连接的,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display中透明度设置太低的问题,给人眼造成一种视觉错觉- -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