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9-12-18):
    请问GPS天线匹配的电容电感等  如何进行选择和计算?
    做板要求50欧了,天线也是50欧,但是不知道怎么测试

    还有4G 的天线,调试方法是一样的吗

网友A:
    用网分,测试S参数。

网友:
    天线厂一般会给你调的,没有需要仪器调试,信号不是特别差的话可以不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网分,测试S参数。

    没有网络分析仪,只有示波器。。不是很专业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网络分析仪,只有示波器。。不是很专业

有源天线和模块之间的电容,推荐33pf,这个是一定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源天线和模块之间的电容,推荐33pf,这个是一定的吗?

是耦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耦合电容?

嗯嗯,实际上因为是有源天线,右边还接了个电感,接到了3.3V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下,小白一个

网友:
    求大神指点一下,小白一个。

网友:
    33pF是耦合电容,在1.5GHz 上,容抗值是3.2欧姆,很低,不影响信号衰减,也不会参与匹配。
    当然可以换用其他容值。 电容的自谐振频率高于1.5G,容值越小越好。 厂家只是推荐这个最常用的。

网友:
    从你提供的电路看,器件和天线都是50欧姆阻抗,理论上不需要匹配。

    推荐电路给了你三个器件,1个电容,两个电感的位置, 目的在于:万一PCB ,天线设计不当, 它给了你调试的位置。

    另注意,你这个框图应该不是有源天线,而是无源天线的框图。

网友:
    最好用网络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