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走射频线,线要慢慢变粗怎么走?

楼主(2019-12-18):
    本人走射频线,线要慢慢变粗怎么走?请教大神

网友A:
    为什么要慢慢变粗,走线宽度变化,阻抗就会变化,反射就会增加,信号完整性问题会很严重啊

网友:
    方法1:FILL是可以旋转角度,用多个FILL组成渐变部分。方法2:用多边形

网友B:
    就是如图片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慢慢变粗,走线宽度变化,阻抗就会变化,反射就会增加,信号完整性问题会很严重啊

由于pin宽的问题,要走细线,射频线又要加粗,所以要慢慢加粗,突然加粗阻抗会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如图片这样

    好的,谢谢

网友:
    用铜皮最方便吧,也可以添加泪滴

网友:
    渐变线。Tools->teardrops-selected 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