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想学Sigrity可是不知道怎么安装。

楼主(2019-12-18):
    想学Sigrity可是不知道怎么安装,下载了吴老师的阿里狗自动安装的可是安装到一半失败了,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别的安装路径。

网友:
    吴老师的阿里狗安装的时候会在安装目录建一个temp文件件,需要比较大的磁盘空间

网友:
    一样啊,有没有32位的

网友:
    吴老师的阿里狗安装

网友:
    安装的哪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