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知识-JMGE

楼主(2019-12-18):
波峰焊知识-JMGE

一、浅谈波峰焊机焊接流程
将元件插入相应的元件孔中→预喷涂助焊剂 →预热(温度90-100 C,长度1-1.2m) →波峰烨(230-250 °C)冷却→切除多余插件脚-●检查
二、波峰焊的操作要点
波峰焊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自动焊接工艺。波峰焊采用波峰焊机进行焊接,波峰焊机的主要结构是一个温度能自动控制的熔锡缸,缸内装有机械泵和具有特殊结构的喷嘴。机械泵能根据要求连续不断的从喷嘴喷出液态锡波。当置于传送机构.上的印制电路板以一定速度进入时,焊锡以波峰的形式溢出至印制板面进行焊接。
(1)焊接温度
指喷嘴出口处焊料波峰的温度,一般温 度控制在230-250°C。温度调节应根据印制板材质与尺寸、环境温度、传送带速度作相应调整。温度过低会导致焊点毛糙、拉尖、不光亮,甚至造成虚焊、假焊;温度过高易使焊锡氧化加快、印制电路板变形、甚至烫坏元器件。
(2)按时清除锡渣
锡槽中锡料长时间与空气接触容易形成氧化锡槽中锡料长时间与空气接触容易形成氧化物,氧化物积累多了会在泵的作用下随锡喷到印制板上,影响焊点光泽和出现桥连等缺陷。因此要定时清除氧化物,一般 4 小时清理一次。也可在熔融的焊料中加入防氧化剂。这不但能防止焊料氧化而且能将氧化物还原成锡。

完整资料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