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贴片机机器设置

楼主(2019-12-18):
环球贴片机机器设置

三、机器设置
(一)FJ Head 配置
配置屏幕路径——System setup/machine/configuration/parameters
1.setup configuration包括机械设置与照相识别设置两部分
机械设置--BOARD Z CLEARANCE
--BOARD Z CLEARANCE——代表在任务块中最高元件的底面到PCB板或FEEDER表面之间的距离.当贴片头运动时,在这个距离之内没有元件伸出.减少这个距离,相应的会增大头的贴装速度.这个值不能小于0.5英寸(即12700UM),否则有撞击头的危险.为了防止撞到已贴装在PCB板上较大的元件,这个值的设置一定要大于0.5英寸.
--BOARD Z CLEARANCE这一项机器的默认值即DEFAULT值为0.75英寸,如果使用时
    将该项输入一小于0.5英寸的数值,软件会自动将它变为默认值0.75英寸(19050UM).
    机械设置有一自动校正取料位置的功能,每次纠正取料偏差的10%.当AUTO PICK UPDATE OFF为“1”时,表示该功能被激活使用;为“0”则此功能被关闭.不过环球工程师建议不采用该功能。
(二)照相识别设置
    在VISION DIAG LEVEL项中,最好设置为“1”,它不仅保证正常的贴片速度而且有错误时只显示元件图象;设置其它比1大的数值都会减小机器贴装速度;设置为“0”时,即使有错误出现,也没有图象显示出来,设置为“5”时,图象完全显示出来。
(三)吸嘴更换器设置
1.FlexJet的吸嘴更换器有28个孔位(两行排列,每行14个).正对着看时一号孔位总是位于吸嘴更换器的左下角.FlexJet的吸嘴更换器不能在FEEDER BANK上安装.
2.要明白吸嘴更换器是怎样工作的显得尤为重要.头上的吸嘴在放回吸嘴更换器孔位时是按照哪里取到哪里放置的原则,下面两种方法对使用者有影响.
A.每一个吸嘴在更换器里有一个预留位置.如果你启动了头上的吸嘴,而这些吸嘴在更换器中没有预留位置.当第一次设置更换器与头时,不要在头上放置吸嘴,要把吸嘴放入更换器内
B.在操作过程中操作员不要在更换器的空的孔位里手工放置吸嘴,因为这些空的孔位可能是为头上的吸嘴预留的.当头上的吸嘴不需要使用时回放回原来的预留位置(如果在它的预留位置手工放置了吸嘴,当头上的吸嘴放回去时,可能会将吸嘴或头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