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一款行车记录仪的样机调试,条纹和噪声干扰很大怎么办?

楼主(2019-12-18):
公司一款行车记录仪的样机调试,条纹和噪声干扰很大怎么办,请教各位大神怎样避免或者减少这样的干扰,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或者说现在调试的时候从哪几个方面考虑。非常感谢!

网友:
    接地  滤波  屏蔽  三大法宝

网友:
    关键是对于具体产品如何让接地 滤波 屏蔽 落地

网友:
    你得发pcb和图纸以及具体故障现象上来才能对症下药。否则只能像楼上那样泛泛而谈

网友:
    没有图纸,你让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图像的条纹问题来源有多种,常见的为电源问题,电感这类强干扰器件干扰问题。一般问题出现在低频段。